无感BLDC启动问题求助

楼主(2011-03-10):
手头上有一台样机,看波形似乎直接锁定后,直接进入闭环换相。(没观察到开环步进)但是,我非常疑惑,此时电机转速很低,按说根本无法检测到BEMF,那么此样机是如何进行换相的。

有做过无感BLDC的朋友,能否介绍一下无感BLDC的启动过程。

我现在是采用锁定--开环加速--断开MOSFET--监测BEMF的方式,但是,如果输入电压变化较大,或是负载变化,就会导致启动失败。

网友:
可不可以把波形傳上來看看...
一開始不見的速度一定很低...
可能用很大的電流來拉轉子.

网友(2011-05-19):
回复 网友A:
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的自起动,可以参考:现代无刷直流永磁电动机的原理和设计(叶金虎)这本书

网友:
启动时要先用主动测相

开环加速的话带负载启动很容易烧(尤其是反转启动改正转)

即使这样无感BLDC的重载启动性能也比不上有感BLDC

网友(2016-03-24):
楼主发现启动方法了吗,知道的话,可以讲讲吗,谢谢

网友B:
现在好像很多商业电调都是这样的,并且几乎适应各种电机。

网友(2018-04-30):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像很多商业电调都是这样的,并且几乎适应各种电机。

是怎么样的一样启动?

网友(2022-08-08):
谁能讲讲 电感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