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中用DMA实现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1-03-10):
本人用的Quartus10.1, 芯片为EP1C12F256

在SOPC Builder里边,用DMA把串口和内存连起来了,read/write master都连到了串口和内存,希望实现双向通信。现在准备实现从内存里把一段数据写到串口,结果出现问题。

1. 总是可以看到“success”出现,但上位机从未收到过数据。
2. 用示波器发现,TX管脚电平恒为高,说明FPGA从未发送过数据。但如果我不用DMA的方式,上位机能正常收到FPGA送来的数据。
3. 在IDE里边调试,发现作为目标地址的串口TXDATA寄存器从未改变过。
4. 嵌入SignalTapII之后,发现DMA的读写地址都正常,写地址即为串口TXDATA寄存器。但读写频率为CPU频率的一半,这不可能是串口的发送频率。怀疑DMA没有判断TXDATA地址是否可写,不知道有没有高人指导一下。

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ys/alt_dma.h"
#include "sys/alt_irq.h"
#include "altera_avalon_uart_regs.h"
#include "altera_avalon_dma_regs.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alt_types.h"

volatile int rx_done;
volatile int tx_done;
volatile alt_u32 status, pstatus, temp;

//DMA_IRQ_Fuction

void dma_Irqf(void * context, unsigned int id)
{
        IOWR(DMA_BASE,0,0);
        temp = IORD(DMA_BASE,6);
        temp = temp & 0x00f0;
        if(temp == 0x0010)
                rx_done = 1;
        else
                tx_done = 1 ;
        return;
}

int main()
{
        int rc;
        int rlength ;
        int index ;
        rx_done = 0;
        tx_done = 0 ;
        rlength = 512;
        index = 0 ;
        alt_dma_txchan txchan;
           alt_irq_register(DMA_IRQ,DMA_BASE,dma_Irqf);

        for(rc=0;rc<rlength;rc++)
        {
                 IOWR_8DIRECT(OC_RAM_BASE,rc,'A'+rc);
        }

while(1)
{
        if((txchan = alt_dma_txchan_open("/dev/dma")) == NULL)
        {
                printf ("Failed to open transmit channel\n");
                exit (1);
        }

        if((rc = alt_dma_txchan_ioctl(txchan,ALT_DMA_SET_MODE_8 ,NULL))<0)
        {
                printf("Failed to set mode 8\n");
                exit(1);
        }

        if ((rc = alt_dma_txchan_ioctl(txchan, ALT_DMA_TX_ONLY_ON, destination_buff_ptr)) < 0)
        {
                printf ("Failed to set ioctl, reason = %i\n", rc);
                exit (1);
        }
        if ((rc = alt_dma_txchan_send(txchan, recbuffer, 3, NULL, NULL)) < 0)
        {
                printf ("Failed to post transmit request, reason = %i\n", rc);
                exit (1);
        }
        while(!tx_done)
        {
                ;
        }
        printf("success!");
        usleep(1000000);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