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通过mcu设置安川SGDV-1R6A01A伺服控制器

楼主(2011-03-10):
请问安川SGDV-1R6A01A伺服控制器,如何通过单片机发指令设置其参数?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
你知道发什么样的指令吗? 指令的格式是什么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看了一天的说明书没看明白。应该通过CN1口可以进行设置的,但是就是不知道指令格式,所以想请教各位,不知道哪位用过,可以帮忙解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