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故障排除 (三)

楼主(2011-03-10):
四、声卡
  常见故障一:声卡无声
  出现这种故障常见的原因有:
  1. 驱动程序默认输出为“静音”。单击屏幕右下角的声音小图标(小嗽叭),出现音量调节滑块,下方有“静音”选项,单击前边的复选框,清除框内的对号,即可正常发音。
  2. 声卡与其它插卡有冲突。解决办法是调整PnP卡所使用的系统资源,使各卡互不干扰。有时,打开“设备管理”,虽然未见黄色的惊叹号(冲突标志),但声卡就是不发声,其实也是存在冲突,只是系统没有检查出来。
  3. 安装了Direct X后声卡不能发声了。说明此声卡与Direct X兼容性不好,需要更新驱动程序。
  4. 一个声道无声。检查声卡到音箱的音频线是否有断线。
  常见故障二:声卡发出的噪音过大
  出现这种故障常见的原因有:
  1. 插卡不正。由于机箱制造精度不够高、声卡外挡板制造或安装不良导致声卡不能与主板扩展槽紧密结合,目视可见声卡上“金手指”与扩展槽簧片有错位。这种现象在ISA卡或PCI卡上都有,属于常见故障。一般可用钳子校正。
  2. 有源音箱输入接在声卡的Speaker输出端。对于有源音箱,应接在声卡的Line out端,它输出的信号没有经过声卡上的功放,噪声要小得多。有的声卡上只有一个输出端,是Line out还是Speaker要靠卡上的跳线决定,厂家的默认方式常是Speaker,所以要拔下声卡调整跳线。
  3. Windows自带的驱动程序不好。在安装声卡驱动程序时,要选择“厂家提供的驱动程序”而不要选“Windows默认的驱动程序”如果用“添加新硬件”的方式安装,要选择“从磁盘安装”而不要从列表框中选择。如果已经安装了Windows自带的驱动程序,可选“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点中各分设备,选“属性→驱动程序→更改驱动程序→从磁盘安装”。这时插入声卡附带的磁盘或光盘,装入厂家提供的驱动程序。
  常见故障三:声卡无法“即插即用”
  1. 尽量使用新驱动程序或替代程序。笔者曾经有一块声卡,在Windows 98下用原驱动盘安装驱动程序怎么也装不上,只好用Creative SB16驱动程序代替,一切正常。后来升级到Windows Me,又不正常了再换用Windows 2000(完整版)自带的声卡驱动程序才正常。
  2. 最头痛的问题莫过于Windows 9X下检测到即插即用设备却偏偏自作主张帮你安装驱动程序,这个驱动程序偏是不能用的,以后,每次当你删掉重装都会重复这个问题,并且不能用“添加新硬件”的方法解决。笔者在这里泄露一个独门密招:进入Win9xinfother目录,把关于声卡的*.inf文件统统删掉再重新启动后用手动安装,这一着百分之百灵验,曾救活无数声卡性命……当然,修改注_册表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
  3. 不支持PnP声卡的安装(也适用于不能用上述PnP方式安装的PnP声卡):进入“控制面板”/“添加新硬件”/“下一步”,当提示“需要Windows搜索新硬件吗?”时,选择“否”,而后从列表中选取“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用驱动盘或直接选择声卡类型进行安装。
  常见故障四:播放CD无声
  1. 完全无声。用Windows 98的“CD播放器”放CD无声,但“CD播放器”又工作正常,这说明是光驱的音频线没有接好。使用一条4芯音频线连接CD-ROM的模拟音频输出和声卡上的CD-in即可,此线在购买CD-ROM时会附带。
  2. 只有一个声道出声。光驱输出口一般左右两线信号,中间两线为地线。由于音频信号线的4条线颜色一般不同,可以从线的颜色上找到一一对应接口。若声卡上只有一个接口或每个接口与音频线都不匹配,只好改动音频线的接线顺序,通常只把其中2条线对换即可。
  常见故障五:PCI声卡出现爆音
  一般是因为PCI显卡采用Bus Master技术造成挂在PCI总线上的硬盘读写、鼠标移动等操作时放大了背景噪声的缘故。解决方法:关掉PCI显卡的Bus Master功能,换成AGP显卡,将PCI声卡换插槽上。
  常见故障六:无法正常录音
  首先检查麦克风是否有没有错插到其他插孔中了,其次,双击小喇叭,选择选单上的“属性→录音”,看看各项设置是否正确。接下来在“控制面板→多媒体→设备”中调整“混合器设备”和“线路输入设备”,把它们设为“使用”状态。如果“多媒体→音频”中“录音”选项是灰色的那可就糟了,当然也不是没有挽救的余地,你可以试试“添加新硬件→系统设备”中的添加“ISA Plug and Play bus”,索性把声卡随卡工具软件安装后重新启动。
五、显卡
  常见故障一:开机无显示
  此类故障一般是因为显卡与主板接触不良或主板插槽有问题造成。对于一些集成显卡的主板,如果显存共用主内存,则需注意内存条的位置,一般在第一个内存条插槽上应插有内存条。由于显卡原因造成的开机无显示故障,开机后一般会发出一长两短的蜂鸣声(对于AWARD BIOS显卡而言)。
  常见故障二:显示花屏,看不清字迹
  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显示器或显卡不支持高分辨率而造成的。花屏时可切换启动模式到安全模式,然后再在Windows 98下进入显示设置,在16色状态下点选“应用”、“确定”按钮。重新启动,在Windows 98系统正常模式下删掉显卡驱动程序,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也可不进入安全模式,在纯DOS环境下,编辑SYSTEM.INI文件,将display.drv=pnpdrver改为display.drv=vga.drv后,存盘退出,再在Windows里更新驱动程序。
  常见故障三:颜色显示不正常
  此类故障一般有以下原因:
  1. 显示卡与显示器信号线接触不良
  2. 显示器自身故障
  3. 在某些软件里运行时颜色不正常,一般常见于老式机,在BIOS里有一项校验颜色的选项,将其开启即可
  4. 显卡损坏;
  5. 显示器被磁化,此类现象一般是由于与有磁性能的物体过分接近所致,磁化后还可能会引起显示画面出现偏转的现象。
  常见故障四:死机
  出现此类故障一般多见于主板与显卡的不兼容或主板与显卡接触不良;显卡与其它扩展卡不兼容也会造成死机。

(六) 显示器篇
六、显示器
  显示器用的时间长了,各种小毛病就会接踵而来。专家认为,要解决这些小毛病实际上很简单,用一双眼睛就可以看出故障的所在。
  常见故障一:电脑刚开机时显示器的画面抖动得很厉害,有时甚至连图标和文字也看不清,但过一二分钟之后就会恢复正常
  这种现象多发生在潮湿的天气,是显示器内部受潮的缘故。要彻底解决此问题,可使用食品包装中的防潮砂用棉线串起来,然后打开显示器的后盖,将防潮砂挂于显象管管颈尾部靠近管座附近。这样,即使是在潮湿的天气里,也不会再出现以上的“毛病”。
  常见故障二:电脑开机后,显示器只闻其声不见其画,漆黑一片,要等上几十分钟以后才能出现画面
  这是显象管座漏电所致,须更换管座。拆开后盖可以看到显象管尾的一块小电路板,管座就焊在电路板上。小心拔下这块电路板,再焊下管座,到电子商店买回一个同样的管座,然后将管座焊回到电路板上。这时不要急于将电路板装回去,要显灰一小块砂纸,很小心地将显象管尾后凸出的管脚用砂纸擦拭干净。特别是要注意管脚上的氧化层,如果擦得不干净很快就会旧病复发。将电路板装回去就大功告成。
  常见故障三:显示器屏幕上总有挥之不去的干扰杂波或线条,而且音箱中也有令人讨厌的杂音
  这种现象多半是电源的抗干扰性差所致。如果懒得动手,可以更换一个新的电源。如果有足够的动手能力,也可以试着自己更换电源内滤波电容,这往往都能奏效;如果效果不太明显,可以将开关管一并换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