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rone跨平台互联网远程控制!]几个国外找的pc平台以及android平台控制软件.附andr

楼主(2011-03-10):
我的ar是阿莫团购排名较后的,前天才收到货.我手头没有苹果的设备.但是老早就从mapgps那里知道android手机和电脑都可以操作ar.
由于现在在上班,先发文,以后在补图.

首先发表收到ar感想.拆封时标签贴的不太严实.询问店家说明是未拆过的.看上去怎么也像是拆过的[囧]。我表示拆没有拆过完全不重要。也不关心。
ardrone的整备体积比我想像的要大,整备重量比我想像的要轻,太轻了,真的很轻!拆掉保护壳又比我想像的要小,就这么点儿大?

    什么准备工作也没有做~直接上电了。首飞严重不成功。怎么弄就是起飞不了,在手机上乱点一通突然它就起飞了``吓了我一跳,
起飞后发现只能进行转向操作,其他操作均无效,也不知道怎么降落。于是首飞撞在柜子角落里炸了。检查一下,意料之中。毫发无伤。

    再次起飞时我决定暂时不用手机操作。改用电脑~,用的是mapgps发的那个软件。试了一下前后左右等各个按钮,均正常。然后平稳降落。再次改用手机。有了pc端的操作经验我知道了原来需要按起飞按钮~之前那次无法起飞是因为我不小心按到了紧急降落。再次使用手机时仍然只能油门和转向!

    我怀疑是固件版本的问题,按照网上的方法进入ftp://192.168.1.1:5551,发现固件版本是1.33。应该是非常老的版本了。从官网下载了最新的1.5.1固件,按照官方提示刷了机。发现老款的控制软件根本不能识别``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其他地方操作有误。总之我最后选择了1.5.1的前一个版本1.4.7刷了上去。这个版本用pc端操作完全正常。用手机操作经常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兼容性问题,要么就是高度无法控制,总是自主在一个固定的高度。要么就是前后左右方向无法控制。重新启动手机和ar,一般都会好。高度不能控制出现的次数比较多。  不管怎么样用电脑操作的正常,所以我怀疑还是android对adhoc模式的支持有兼容性问题。希望其他用android的童鞋发表下意见。

    总结:ardrone很耐炸,是我见过的最耐炸的飞行器了!!!在家飞如果不是故意想搞坏它,那就只有正常磨损坏了。但是外壳还是不那么结实,强烈建议有条件的人开模注外壳,很多人会需要的!甚至其他飞行器也可以参考ar的外壳设计。非常强烈的建议!

    第三次飞的时候因为越过床突然飞高,挂在了壁灯上严重炸了。机体还是没有任何损伤但是保护壳支架断了````  用502胶沾发现沾不了,502会溶解epp材料。改用ab胶沾好。第一天的飞行就告一段落了。

    第二天开始我就在ardrone fHimem这个网站上看帖``可怜我个四级没有过的鸟语水平啊!不过看了一整天的鸟语还是有一些收获的,在这里分享给论坛上的一些懒人们顺便给没有条件翻_墙的童鞋提供一些方便。

    如下面的附件和描述,目前找到的能用的ardrone控制软件都列在下面了。都是亲测可用。其他还有一些测试过用不了的我就没有发上来。
    我再一一写个评测吧。

    首先是WD ARDrone9 tempo,是个windows上用的软件。好像需要.net 4.0环境支持(也可能我记错了不需要?如果用不了就去装个)。这个软件的原作者是法国人。在ar fHimem论坛上有个帖叫pc soft,其中有个貌似好像叫做seeken还是什么的法国佬(记不太清了)表示他们法国有一款强大的pc端软件就是上面这个,他搞了英文版的发在论坛上供全世界的人使用并希望我们给他提出修改建议。而且在跟贴里面不断更新版本。我发上来的这个是今年2月22号的最新版本。具体修改我就不列出了。 功能很强大,很全面,能拍照,能以640*480格式录制飞行录像,能支持电脑上接的手柄或者其他控制器。可以说是全功能了。唯一的缺陷是只支持adhoc直接连接ardrone,也就是说无法用它来进行internet远程控制。但是我相信后续的版本更新会提供这项功能的。

    然后就是mapgps发的ardrone_win32_demo了。这个好像是官方出的pc端sdk开发套件里带的?能提供视频监视,操作飞机等基本功能。但是具体的按键分配我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好像目前只有这个软件支持internet远程控制了。

    android平台就没有什么好说的,本来android对adhoc支持就不是很好。ardroid这款是最老的控制软件,功能还算完善,兼容性也还凑合,还支持重力感应器控制。但是只能识别adhoc直连。  ar.pro lite是某个玩家私人开发的吧貌似,它有收费版本的ar.pro  ,免费版的好像不怎么样,而且我的手机没有三轴陀螺都无法使用双触盘控制。根本无法控制副翼和升降,有米的可以去安卓市场试下收费版的4美刀,求发报告帖!最后一个ardroid demo是3月8号最新出的。目前测试是最好用的,支持ap网络,也就是说~如果你是3g的手机,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飞你放在家里的ar。具体方法见下文。

    目前我有个亲测可用并且非常简单易于实现的ardrone远程操控方案如下:
    ardrone使用mapgps提供的方法连接你的无线ap。在无线ap所在的内网架设一个vpn服务器。
(ardrone并不支持wpa加密,wep加密还不如不加,所以我建议直接使用无线路由器的mac过滤功能,和开放式的无线网,已经足够能保证私人和家用级别的安全了)。
    使用vpn客户端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通过internet连上你的无线路由器,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搞你的ardrone了!!是不是灰常简单?

我提供一下我的具体案例:
    我的无线路由器是刷的tomato dual wan固件,也就是传说中的linux 2.6内核,本身和ardrone就是同样的操作系统~
    tomato本身就带有pptpvpn服务器和openvpn服务器,我首先使用了简单易用的pptp服务器。
    测试时使用了另外一个tplink无线路由器,以完全不同的三层网路连入tomato的第二个wan口。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是访问不到tomato的内网,不能控制ardrone,拨wan口ip进入vpn,打开软件,就这么简单,就能控制ardrone了!!甚至android手机也可以,android自带vpn客户端,亲测,连接tplink的wifi,不拨vpn无法访问的tomato内网,拨vpn后也能够用ardroid demo完全控制ardrone。并且接到回传的视频信息。

    大家有何感想?
    简单的测试表明,稍加改进就可以只需要用一台能刷tomato固件的路由器开启vpn服务器来给ardrone提供远程接入网了!
    自己设置一个账号密码,就只有自己可以远程控制ar。

    目前发现的问题有:adsl因为动态ip的原因,还因为网络运营商的多层nat不一定支持vpn透传的原因,建立的普通vpn服务器公网不一定能访问到!
    不过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完美的解决方案,目前还在调试。
    tomato固件的路由器支持openvpn,支持udp连接方式,只要配置合理,再借用免费的动态dns,即可实现如同固定公网ip一样的vpn服务器!android手机也是linux系统,想让android手机支持openvpn客户端应该不在话下。电脑就更不说了,windows  mac linux都有openvpn客户端软件可以下载。

    本人是学计算机网络的,刚毕业不到一年~知识有限,目前方案摆在这里看似可行,其实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这里卧虎藏龙,我在这里丢了块砖,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啊!

windows平台.可能需要安装.net 4.0环境.功能强大而全面,这是个测试版,目前只支持adhoc直连.兼容性不错!ourdev_621472NVJLKU.rar(文件大小:10.04M) (原文件名:WD ARDrone9 tempo.rar)

网友:
回复 楼主:
    总结:ardrone很耐炸,是我见过的最耐炸的飞行器了!!!在家飞如果不是故意想搞坏它,那就只有正常磨损坏了。但是外壳还是不那么结实,强烈建议有条件的人开模注外壳,很多人会需要的!甚至其他飞行器也可以参考ar的外壳设计。非常强烈的建议!
1. ardrone很耐炸。我深有感受。就算我从30米高空急停让它掉下来,损坏情况也不严重。

2. 那个EPP防护罩,用401或502胶水很容易粘好,而且很可靠,所以,可以用很长时间。

网友:
如果能实现远程控制,我们的飞行比赛就可以远程进行,会更专业更热闹。

能否通过AR.Drone 的两个摄像头实现视线范围外的飞行?我来组织一个“寻宝飞行比赛” 奖品一台ipad或5000元现金如何?

网友:
如果不能用502粘,那么这个材料就是EPO的,不是EPP
楼主很强,也属于高手!
我等哪位把安卓弄稳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能用502粘,那么这个材料就是epo的,不是epp
楼主很强,也属于高手!
我等哪位把安卓弄稳定了
大胡子快点入手啊。

网友:
android平台就没有什么好说的,本来android对adhoc支持就不是很好。 ardroid这款是最老的控制软件,功能还算完善,兼容性也还凑合,还支持重力感应器控制。但是只能识别adhoc直连。  ar.pro lite是某个玩家私人开发的吧貌似,它有收费版本的ar.pro  ,免费版的好像不怎么样,而且我的手机没有三轴陀螺都无法使用双触盘控制。根本无法控制副翼和升降,有米的可以去安卓市场试下收费版的4美刀,求发报告帖!最后一个ardroid demo是3月8号最新出的。目前测试是最好用的,支持ap网络,也就是说~如果你是3g的手机,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飞你放在家里的ar。具体方法见下文。

=======================================================

我个人认为还是用GPRS直接控制比较好,
不过视频就没辙了

两台3G手机可以直接点对点通信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简单的测试表明,稍加改进就可以只需要用一台能刷tomato固件的路由器开启vpn服务器来给ardrone提供远程接入网了!

不用VPN, 而用宽带共享路由器的NAT功能也可.
即将外网访问的UDP端口5551/5554/5555/5556映射到内网里的AR.Drone IP上的相应端口.

楼主:
外网端口映射 要求比较多
和pptpvpn一样

都要网络供应商支持.

电信网通这样的大isp肯定是没有问题.

但是诸如长宽,铁通,中信,电广这样的中小型isp,或者是小区宽带接入
都不行.

需要在网络供应商那头的nat服务器上再做端口映射

或者找一些查询公网nat映射后真实端口的专门服务器,好像国内鲜有这样的.

但是openvpn有先例可以无限穿透nat~就像访问普通网站上那样简单
好像需要借助一些其他的手段,明天去研究.  似乎是需要利用gmail这类的邮件服务器进行自动通信,在变更ip后自动交换公网映射后的真实端口.   配置好之后几乎不需要人为干预,当然对设备要求也多了一点,需要 pc机或者支持linux的路由器.

大多数电信网通的可以试下简单的端口映射~~我家里碰巧是铁通, 单位是电广网~ 而且是局域网通过n层防火墙上的网(我们单位就是电广网总机房,我们公司以及类似的中小型isp都限制了一些端口和服务,只提供基本的互联网功能.因为公_安局监管很严,用家用网络做服务器提供任何网络接入服务包括vpn都是需要公_安局备案的.顺便透露给大家以后这方面监管会越来越严格,电信网通也难保要限制,他们如果在机房的防火墙做相应配置,大家都没有办法用家用网做服务器了~)

我用家里和单位的网都试了,端口映射穿不过多层nat.普通的vpn也不行.只有期待号称兼容性无敌的openvpn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总结:ardrone很耐炸,是我见过的最耐炸的飞行器了!!!在家飞如果不是故意想搞坏它,那就只有正常磨损坏了。但是外壳还是不那么结实,强烈建议有条件的人开模注外壳,很多人会需要的!甚至其他飞行器也可以参考ar的外壳设计。非常强烈的建议!
1. ardrone很耐炸。我深有感受。就算我从30米高空急停让它掉下来,损坏情况也不严重。
2. 那个epp防护罩,用401或502胶水很容易粘好,而且很可靠,所以,可以用很长时间。

为什么我的用502胶水涂上去就融化了一部分?压紧也没有办法沾起来.最后用ab胶沾的,还比较牢靠.
这东西用久了迟早要坏啊,强烈建议论坛上的朋友自己做了卖,可以提供各种其他尺寸的保护壳~只需要提供轴距就行了
下方用两个魔术带固定~  强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能实现远程控制,我们的飞行比赛就可以远程进行,会更专业更热闹。

你举办的比赛如果用目前出的软件来远程操控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的ar只能用192.168.1.1这个地址,能真正支持自定义地址的pc端操作程序还没有出现.(我相信不久就会出现的,拿来主义,等法国人的软件更新吧)

所以openvpn的另外一个好处又出来了:它可以基于二层或三层网络通信,如果用二层网络的模式,可以虚拟成多个网卡,或者再划分vlan.
几十个ardrone 都用192.168.1.1这个地址都没有问题,互相不会干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android平台就没有什么好说的,本来android对adhoc支持就不是很好。 ardroid这款是最老的控制软件,功能还算完善,兼容性也还凑合,还支持重力感应器控制。但是只能识别adhoc直连。  ar.pro lite是某个玩家私人开发的吧貌似,它有收费版本的ar.pro  ,免费版的好像不怎么样,而且我的手机没有三轴陀螺都无法使用双触盘控制。根本无法控制副翼和升降,有米的可以去安卓市场试下收费版的4美刀,求发报告帖!最后一个ardroid demo是3月8号最新出的。目前测试是最好用的,支持ap网络,也就是说~如果你是3g的手机,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飞你放在家里的ar。具体方法见下文。
=======================================================
我个人认为还是用gprs直接控制比较好,
不过视频就没辙了
两......

gprs 可以控制``甚至可以自己写这个软件。     好像如果不需要视频的话这个软件还会比较简单。但是网络状况就`````
另外你没有视频,敢不敢到处飞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能用502粘,那么这个材料就是epo的,不是epp
楼主很强,也属于高手!
我等哪位把安卓弄稳定了

这两天又试了,发现还比较稳定。
只是我的手机比较卡。我是最低端的android手机。u8500 连视频硬件解码都没有的``软解码超级卡
另外我的手机无法完美开启adhoc,是利用linux脚本强制开启的,临时开启,每次重连的时候都要运行脚本才行而且还只能连固定的ssid

在wifi信号不太好的时候会导致某个通道控制不了。就算重连也没有办法。 这是android本身的问题。
这时要重开手机wifi,再捅一下机身的reset  另外还要拔电池线重启才行。

基本上还是可以玩儿的。

如果是比较好的android手机,像是htc系列的,都有办法可以完美开启adhoc。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信网通也难保要限制,他们如果在机房的防火墙做相应配置,大家都没有办法用

如果以后都只能由内网向外网发起连接的话, 那就只能在外网(公网)上找台服务器做中转了.

A在ISP1
B在ISP2
C是公网上的一台服务器

A ---> C <--- B

由C对AC和BC的Socket连接做Proxy.

楼主:
是的``可以用gmail的邮件服务器服务器 做中转

因为gmail的邮件服务器比较稳定,不会考虑什么时候就被关掉了,也不用付钱
而且因为gmail有邮件客户端,所以可以直接读 公网的映射端口

另外android手机默认都安装了gmail邮件服务~
我比较看好利用gmail做中转的2层vpn网络~

但是专业知识有限,比较偏向物理层的网络工程一点,对交换网的知识还比较薄弱

准备以ardrone为平台,亦娱亦学,深入研究交换网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没考虑过电池能量啊?12分钟你能飞到哪儿啊,先设计个自动换电池或者自动充电的东西再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有没考虑过电池能量啊?12分钟你能飞到哪儿啊,先设计个自动换电池或者自动充电的东西再说吧。
呵呵,你的团购AR不是已经退货了吗?你一定会为自己的行为后悔的。

AR不是万能的。 现在的电池航模飞行,一般只是飞行5分钟。为何只能飞行5分钟却这么多人玩? AR能飞行12分钟,已经算是奇迹。

我在3楼举的例子,就证明这个远程控制会很有价值。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有没考虑过电池能量啊?12分钟你能飞到哪儿啊,先设计个自动换电池或者自动充电的东西再说吧。

哥,您平时说话不是这个口气的吧?

令人有些许```反感啊?

12分钟是什么概念我就不说了
完全无人值守自动充电的方案也是好几个的.

网友们的智慧是无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