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驱动28V 20A的电机用什么型号的H桥驱动芯片?

楼主(2011-03-10):
在做个项目,要驱动一个28V 20A的直流电机,用什么样的H桥驱动芯片啊?一般的驱动芯片好像电流都不够,多谢多谢!

网友:
4个直流固态继电器组成H桥,要不你拆开看看固态继电器内部是啥MOS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
具体什么型号的MOS管?没有专用的集成芯片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什么型号的固态继电器?没有专用的H桥驱动芯片吗?

网友:
估计只能用MOS管搭。没有这么大电流的

网友:
20A的电流,假如0.5V的压降就是10W的热功率,4个就是40W。
40W发热需要多大散热片?
很多厂家都有直流固态继电器,网上一大把。没用过几个,不敢误导大家。进口的100A的价格超千元。
借问一下,固态继电器的压降是和通过的电流成正比吗?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专用芯片即使有也很贵吧!
IR21XX + 4个mos管也并不复杂啊,ST的60NF60 75NF75  还有瑞萨的 NEC的 好多内阻小的管子,可以参考电动车的控制器。

网友:
20A对于mos管来说也不大啊,2P+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