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BLDC(三相无刷直流马达)的霍尔位置呈60度或120度排列,如何使BLDC控制器自动识别

楼主(2011-03-10):
由于BLDC(三相无刷直流马达)根据霍尔的顺序确定开关管的开关顺序来正确换相,而目前市场上的BLDC的霍尔位置呈60度和120度两种排列方式。

如何实现自动识别这两种电机并正确换相呢?

网友:
不需要检测  排列方式啊````

只需要检测过零就行了

过零就换,和极数以及排列方式均没有关系

网友:
对控制器来讲,霍尔不是高就是低,此霍尔对应的线圈不是通就是断
除了坏电机,工作任何时间状态都是固定的,所以不用识别

楼主:
1楼说的是无霍尔,答非所问!!

2楼说的话有过实验验证么???

网友:
我觉得有编码器的话可以检测,哈哈,不然你通一项之后谁知道他跑了30°还是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