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做计时器

楼主(2011-03-10):
用51单片机做计时器,如何使两个单片机同步?意思就是饿两个单片机烧录统一的程序,使其同时开始计时,但两个单片机的计时时间会有微小的差别,如何使这个差距缩小?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用一个有源晶振输到两个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是两个单片机用一个晶振?但是两个单片机距离会很远啊

网友:
那就分主从机, 主机计时, 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到从机, 从机不计时, 只负责显示等工作

楼主:
我今天试了这种方法,计时会变慢,我做的是毫秒计时,用通信的话会慢好多

网友:
用定时器呢, 不要用Delay,NOP之类的延时做

网友(2013-03-10):
可以用无线通信模块呀,一个单片机计时,然后通过无线通信模块传给另外一个单片机,那样就可以保持一致啦

网友:
要做串口通信?没办法做到单片机定时那么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