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GUI的字体转换,请FFXZ老大或知道的兄弟们帮帮忙!!!

楼主(2011-03-10):
如标题, 在RADIO工程中的HZ_FONT16.C的数组中的字体是用什么软件转换的,我为什么用字模软件转来不能用?
是字节倒序?纵向取模?这些请FFXZ老大说明一下,不知论坛别的兄弟知道不,请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hz font12, 16是很早前的一个字体文件,上次写了一个工具,可以再行修改下产生GBK,GB2312编码的汉字编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hz font12, 16是很早前的一个字体文件,上次写了一个工具,可以再行修改下产生gbk,gb2312编码的汉字编码。

论坛里的那个工具么?好象你说的只能转换英文字符
我现在0.3.1的版本想用这种字体怎么转换呢?能否提供一个配套的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hz font12, 16是很早前的一个字体文件,上次写了一个工具,可以再行修改下产生gbk,gb2312编码的汉字编码。

ffxz 老大,这个工具在哪里,论坛里有么,请给个链接或软件名称?

网友:
我改改这个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改改这个工具

好的,这种工具希望FFXZ置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改改这个工具

FFXZ老大,这个工具做成象字模软件一样,我们可以自己输入汉字,软件根据汉字来转换就最好了,现在一个字库实在太大了,不是一般的单片机可以消费得起的,要是一个项目中用到几种字体(比如工业界面)的话,这个字库就不得了了

网友:
昨天改了一个,失败了,继续改。

如果是字模,那么一般的字模软件就可以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昨天改了一个,失败了,继续改。
如果是字模,那么一般的字模软件就可以了吧

感谢FFXZ老大的热情关注,就是RTGUI我用一般的字模软件取模来为什么显示不了呢?
是不是RTGUI不支持类似于ZIM这种软件的取模?
或者是我设置不对,比如字模是有横向/纵向取模的,还是字节顺序/倒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ffxz老大的热情关注,就是rtgui我用一般的字模软件取模来为什么显示不了呢?
是不是rtgui不支持类似于zim这种软件的取模?
或者是我设置不对,比如字模是有横向/纵向取模的,还是字节顺序/倒序?

你代码是如何写,如何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感谢ffxz老大的热情关注,就是rtgui我用一般的字模软件取模来为什么显示不了呢?
是不是rtgui不支持类似于zim这种软件的取模?
或者是我设置不对,比如字模是有横向/纵向取模的,还是字节顺序/倒序?
你代码是如何写,如何做的?

1.我的代码就是将RTGUI定义为使用hz_font16.c里字库(不是用SPI的字库),并且可以正常显示汉字
2.我用字模软件提取16*16字模后,将hz_font16.c的数组用字模代替(不诊是字节顺序,倒序,横向/纵向),汉字显示不了,显示一团16*16的黑块

楼主:
自已顶,等FFXZ老大

网友:
上次修改代码,因为是wxPython的代码,导致它不能够识别GBK,看来得先转换到Unicode,然后绘制出字模,再行取点。

楼主:
热列关注FFXZ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