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学习经验,希望大家都说说自己的经验!!

楼主(2011-03-10):
近段机器人学习总结:
1、机器结构对于机器人的设计很重要,对于我辈没有条件的业余爱好者,
做一个机器人力求材料好找,加工方便。

2、关于采用何种结构,履带、轮式、三轮、四轮、步行等。
   开始我做的都是小的三轮的,后来大点的用四轮,后轮驱动前轮万向轮,最后是做了几个履带的,
一个外购的坦克,一个自己做的履带(大功率电机上用的),发现轮式的好做的多,但联轴器是个问题,
履带的则复杂的多,要考虑张紧性,还要定做履带、履带驱动轮、支撑轮等,而且履带本身 能耗高,除非是警、军用或排弹等情况建议不要采用。
3、对于驱动电机,我用过电机有舵机(995\945\还有双龙的小舵机)、直流小功率的12V的减速电机、蜗杆电机24V的、推杆电机

24V的直流电动车电机24V250W的,步进电机42的,57的,如上电机基本都驱动起来了,最难的是电动车电机24V250W的

,要求功率很大,设计起来也很费周折,发现如果如上电机各有不同用处,如果要设计一个实用机器人最好是用——————
如上都不用,,,用无刷电机一体机(电动车用的),这种电机好处是功率大,低速效果好,且内部有霍尔测速方便,听说还可以步进,因为

是一体机,故省掉了联轴器、链条、同步带、减速器等一系列结构,唯一需要加工的就是给它找个支架了事。
   所以自己做机器人无刷电机最方便,但缺点是驱动不方便,这个当然我是打算自己设计,您可以买现成的驱动板,最少的98元。

4、关于采用何种上、下位机,现在ARM、DSP、单片机、电脑主板机器人控制板(RoBoard RB-100)等都可以做机器人的控制用,我用的也

是笔计本电脑(易PC701)+单片机(AVR m8 \m48等),发现用 电脑主板机器人控制板 理论上最方便,方便编程(VC、opencv

都支持本来就是个真正的XP系统),方便联接外设,电脑接摄像头、接声音设备都好用的很,而因为它设计是用来控制机器人的所以又像片

机板一样,有各种接口I2C/SPI、rs485\re232、usb,有32路PWM/GPIO,即32个IO控制口。
5、关于电源、电池部份:一定要清楚各种电池的性能,优其是大功率电路中,比如做十几个舵机的机器人,一起起动时电流很大,而碱性

电池放电性能不好1A,所以可以用镍氢、镍镉电池,这些电池当电流开始流动时可达10A-20A电流所以能够胜任,当然起动时,就算是一起起动几

个舵机,只要相差个几个毫秒,也不会有这么大的电流的。而无刷电机、大功率的电动车电机用铅酸电池最好,这种电池放电性能好、耐用,易购。
6、相于是否要自制电路板:
  如果你不只是说说要搞机器人,那我希望你应该试试热转印,试着做几个板,其实没有多难,多试几次,从网上找几个电路试试,很

快你就能自己设计一些小电路了。当然专业玩家最好 购买 打印机、热封机、紫外线灯(做绿油用)等需要找大钱的设备。能过学习+实践你很快就能学会很多硬件知识。

7、关于上位机软件编程,需要先从C学起(下位机硬件编程也需要),再学C++,当然目标还是要用VC++,用OPENCV等软件,进行

进一步的深入学习。如果只是入门当然可以先学baisc ,走basicom+VB的形式(不要说basicom没用,我的东东都是这个搞,开发时间短,如果复杂的程序再用C)

8、传感器,这个现在玩的少,只搞了个超声波、红外线、压力传感器,这个东东有时用现成的效果好些。

  如上总结望对在大家有些帮助,希望大家多多交流,共同进步!!

楼主:
新买个12寸无刷电机 及轮子 轴 (原文件名:轮车.jpg)

网友:
:
    从楼主经验看,只有强大资金支持才够能上水平啊!
    我就深深体会到巧妇难为无米炊的烦恼,常常在做边凑材料边设计的苦事。有时缺一个小部件就会使计划停滞。
    目前简陋的舵机检测机构刚凑合能用,这几天自己设计多路舵机驱动方案。今天下午试验证实18路舵机同时可调速驱动成功。后面还有整体结构设计和制作,传感器学习和调试,整体算法摸索……,估计离做成一个满意双足还有段时间。

楼主:
关于双足!可以参考 《双足步行机器人制作入门》这本书,书写的很好!关于位置检测,可以把舵机打开将里面的可变电阻器信号线引出,再接入单片机 然后A/D,就能得到机器人当前的时时位资。

楼主:
以个人经验MG995最省钱,但要注意以下几点:
1、给电要够,一般用镍氢电池,2A以上
2、给电时同时运行的电机要有几个MS的延时,这样可能不会在同一时间有大量电流流过;
3、在驱动MG995时不要超过负载,多数造成MG995振动的原因是过载。
4、在片机到舵机之间的信号上加1K左右的电阻,可以有效减少片机输出的电压不稳造成舵机振动。
5、提高片机PWM频率。

网友:
:
    改造了MG995内部电板为两路分别供电,另外决定选用模型上的大电流动力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