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可变螺距系统四轴3d飞行和脚架朝天倒飞(这只是一个概念!)

楼主(2011-03-10):
先把想法写出来,大家讨论下,依惯例下次上图.因为可能有些专门玩四轴的并不知道直升机的尾变距系统是怎样的.

相信这个论坛里面应该有既玩直升机模型又玩四轴的吧?
玩过3d  6通道直升机模型的人应该知道可控制变螺距系统.
为什么没有人把这套系统用在多轴上呢?

主桨的变距系统不好用,不需要考虑了.
可以考虑把尾变距系统用在四轴上!
拆4个 450直升机模型的尾管带尾桨一起拆了,连皮带和尾舵机也一起拆下来.
将四个尾舵机连在原来接电调的信号线上(要pwm电调,和舵机信号是通用的)。

四个轴的直升机尾浆让它们以相对固定的转速旋转,这里有几个方案。
1。采用一个大动力的电机在中间,以大齿驱动小齿,小齿驱动皮带的传动方式同时驱动四个直升机尾桨。
2。分别采用四个小电机固定在中间,直接驱动皮带。带动尾桨。
把油门的转速固定起来,可以用定速器,也可以设置v型混控曲线  同时混控四个桨的螺距。
3.轴传动-------成本比较高,尤其是炸机成本.很多人都知道450pro~~,但是性能肯定非常好,轴传动就更简单了,只需要中间的机架固定好齿轮位就可以了

然后嘛``大家就知道了``

大学刚毕业`工薪,米不够了。过些时候我打算自己试一下,看看能不能diy出来一个变距四轴~ 3d飞行哦!!

大家觉得我这个想法可行否?

  昨天晚上又想了一下,感觉单动力驱动方式不行.至少也得两个电机驱动,用皮带或者轴传动,要把正转和反转的桨区别开.
  这样才能实现差动转向.所以```做样品还是得用四个电机.```问题又来了,怎么去设置通道混控呢``

楼主:
飞控方面,只更改油门通道,把它更换成螺距通道就行了。
其他啥也不需要改。

网友A(2012-06-27):
和我的想法一样

网友B:
MIT已经做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IT已经做出来了

楼主参考 一下 期待你的杰作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WQyg7Yoopw/

网友D:
不是搞机械的没懂。。。这个怎么调平衡呢?靠齿轮变速实现每个轴输出不同?是为了减少电机的用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参考 一下 期待你的杰作

可变螺距确实敏捷很多,不过稳定性貌似比固定螺距的差点,看50秒开始的那段对比视频,左边的悬停时抖动明显比右边的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搞机械的没懂。。。这个怎么调平衡呢?靠齿轮变速实现每个轴输出不同?是为了减少电机的用量吗?

平衡的话  通过舵机 调节桨的螺距 可以产生不同的生力   和调节无刷电机的转速差不多

电机的用量的话  可以变成一个  需要  机械设计  同事 也失去了 四轴机械结构简单的  一个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衡的话  通过舵机 调节桨的螺距 可以产生不同的生力   和调节无刷电机的转速差不多

电机的用量的话 ...

其实可以,感觉可以直接把四轴做的很小,估计舵机的调节能力不够,精度和调节速度什么的,但是想法可以试试哈。。。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变螺距确实敏捷很多,不过稳定性貌似比固定螺距的差点,看50秒开始的那段对比视频,左边的悬停时抖动明 ...

恩  仔细看了一下 确实是的

我个人觉得 搞这个可变螺距的  干脆不要用 无刷电机了  直接上油动 发动机

感觉这样才有点意思

网友:
变螺距可直接调节推力,四桨可同速、恒速,控制更精准

但机械传动结构相对复杂

网友:
可變螺距的控制死區比直接控制馬達轉速要小,這個概念樓主已經落後2年以上了。2009年的ARSO會議MIT已經作出原型展示。
如果控制理論沒掌握好,給你跟MIT一樣的機體也沒辦法飛的像影片的好。

网友:
我想可变螺距并不一定非用机械结构实现。想当年喷墨打印机出来的时候没人能想到靠加热控制墨水的冒气泡能比电磁铁控制的钢针反应速度还快还精准。我觉得一个超前点的概念,是否能用MEMS技术直接控制螺旋桨的翼型,或用记忆合金等,总之,用电直接控制怎么也会比机械结构敏捷精准。想几十年前很多PID控制还用气动元件,我上学的时候还学什么金属波纹管气动PID调节器等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东西。后来进化到运放等模拟元件,然后才是数字电路和微处理器。。。我是学电子的,真不知可变螺距这概念是哪年就有的。

网友(2012-12-09):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想法一样

你的soliwork文件能不能发给我参考下?最近想尝试一下变距的四轴。或者部分都行,主要是那个变距的部分,都是参照电直的尾变距系统,可是我不太会用soliwork,画不出效果来。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