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噪音的分析

楼主(2011-03-11):
关于步进电机噪音的分析,我个人分析总结如下:
步进电机噪音分析
1.未采用细分控制
2.电流过大,细分精度不够。
3.电机本身的共振频率
步进电机噪音分析(采用高精度细分后仍有的噪音分析)
1.
由于速度不平滑,负载惯量过大,造成的过冲现像。
(调整速度曲线为指数或S曲线,或是速度精度不够。)
2.
由于采用H桥驱动相电流,(PWM)造成的电流不平滑现像的一个高频噪音。
(采用慢衰减模式)

//------------------------------------------------------------------
现在我采用的STM32驱动的步进电机,由于未采用DSP处理,
(我见他们用定点计算的DSP,三相电机噪音非常小在50DB左右)
速度精度是不够,在低速的时候仍会有一些噪音在62DB
还请高手指教如何让噪音更小 在50DB左右。或是采用DSP处理器会得到改善吗?
另外,我记得上次不知道在什么资料上面看到一个步进电机噪音的数学模型,
一直找不到了,有谁看到帮贴一下
上面不对的地方,请指正,谢谢

网友:
你说的电机的噪声是什么样子的呢?是运行的时候的“框框”的声音还是电机静止的时候的“支支”声呢?

网友:
用隔音板。

楼主:
低速的时候没有,高速也没有 感觉就在20-80R/MIN的时候 噪音比较大  (已经用的专用IC,采用的混合衰减模式)
我是用的二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我是一步一个速度,我觉得原因在这里。
如果一个细分一个速度 可能不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STM32很难做到。
因为我是查表的 STM32无法计算每个细分时的速度。

静止的时候的“支支”声,可以选择衰减模式 来消除。

希望有深入研究,或是想深入研究的朋友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2011-09-29):
回复 网友A:
我的那个64细分之后,大概在60R/MIN左右振动比较严重,噪音大小取决于续流模式吧,我的低速的时候,用慢速续流,声音小很多,但到中速,乃至高速的时候,我开始加入混合续流和快速续流,这时候声音就大很多了。但我的驱动器从来都没有做到过几乎没有声音,低速的时候,声音很小,大概半米之外完全听不到,贴近点才听的比较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低速的时候没有,高速也没有 感觉就在20-80r/min的时候 噪音比较大  (已经用的专用ic,采用的混合衰减模式)
我是用的二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我是一步一个速度,我觉得原因在这里。
如果一个细分一个速度 可能不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stm32很难做到。
因为我是查表的 stm32无法计算每个细分时的速度。
静止的时候的“支支”声,可以选择衰减模式 来消除。
希望有深入研究,或是想深入研究的朋友一起讨论一下。

只是探讨:
静止时有支支声,用衰减模式就消失。说明混合衰减模式工作不正常,高速时用这种模式也会产生噪音。可以用示波器看斩波电压是否正常,还是有些跳变。
怀疑是专用IC的问题。用的是TI的吗?

网友:
主要是电流吧,跟负载也有关系!

网友:
细分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网友(2013-10-22):
待机的时候电流吱吱的声音   除了PWM斩波频率以外  还有什么呀  mark 一下

网友:
采用纯正弦波驱动就能获得最低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