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arm使用三星2440/6410好呢?还是intel pxa255好?各有什么优缺点?另外intel pxa255

楼主(2011-03-11):
学习arm使用三星2440/6410好呢?还是intel pxa255好?各有什么优缺点?另外intel pxa255是arm9还是arm10?
谢谢了

网友:
学习是用简单的好,三星的开发板比较多人用,
做产品现在都是用A8,A9的了

楼主:
楼上的意思,intel pxa255有点复杂?

网友:
学习的话6410不错,资料多,还便宜--

网友:
学习最好学通用的,不是做产品的话三星的2440就够了
学好一个型号,再换其他型号就容易上手了。

楼主:
intel pxa255,很便宜,比2440便宜多了,是同事代购的才230块钱

网友:
不明白5楼的意思,是PXA255这个芯片¥230,还是开发板,应该是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开发板的价格,是人家N年前用过的,公司做项目之后留下来的

网友:
学习:用2440最好,PAX255的资料很少~
255相当于ARM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