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队列状态机的生产者消费者模型(QSM-PC)下位机移植

楼主(2011-03-11):
用了一段时间的LabVIEW,发现一种叫QSM-PC(基于队列状态机的生产者消费者模型)特别实用、稳定,于是根据自己理解,将其移植到了下位机,欢迎大家讨论。。。。

/*===========================================================================
*  程序名称:
*  源文件名:  QSM_PC.c
*  创建日期:  2011年3月
*  作    者:  Shaw
*  网    站:
*  版本说明:  v1.0
*---------------------------------------------------------------------------
*  硬件环境:
*                     Proteus仿真,ATmega128单片机,CPU时钟为内部1MHz
*---------------------------------------------------------------------------
*  软件环境:
*                     AVR studio 4.12 & WinAVR-2005,Proteus
*---------------------------------------------------------------------------
*  内容描述: 一个基于队列状态机和生产者消费者循环实现的简单调度器
*          生产者基于各种中断,可实现外部响应或者数据接收,在中断函数中只执行入队列操作
*          相应任务放到消费者循环中处理
*          消费者循环中实时查询队列中任务,然后顺序执行,非中断任务可自己添加,也可将其放入default中   *
*---------------------------------------------------------------------------
* 【版权】  Copyright(C)             All Rights Reserved
* 【声明】  此程序用于测试,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
* 用枚举定义任务状态
********************/
enum
{
        INIT_TASK,
        TSAK_INTERRUPT0,
        TSAK_USART0,
//          。。。。。 //其他任务常量

}TASK;

/***********************************************************
*   函数名称: Main()
*   功能描述: 主函数
*   参数列表:
*   返回结果:
***********************************************************/
int main(void)
{
        CreateQueue(&fsmQueue, fsmBuffer, BUFFER_SIZE); //创建状态队列
        EnqueueElement(&fsmQueue, INIT_TASK);           //初始状态入队列

        while (1)
        {
                CustomerLoop(); //消费者循环
        }
}

/***********************************************************
*   函数名称:
*   功能描述:  消费者循环
*               当触发中断时,相应任务进入队列,不会出现遗漏现象
*             通过该循环实现对任务的处理,在默认任务中执行查询等操作
*   参数列表:
*   返回结果:
***********************************************************/
void CustomerLoop(void)
{
        switch (DequeueElement(&fsmQueue))  //通过元素出队列实现状态机
        {
                case INIT_TASK:
                        SystemInit(); //系统初始化
                        break;

                case TSAK_INTERRUPT0:        //当触发外部中断0时,进入该状态
                        TaksInterrupt0();
                        break;

                case TSAK_USART0:                //当串口0中断触发时,进入该状态
                        //TaksUsart0();
                        break;
/*
                case TSAK_OTHERS:        //其他通过中断实现的操作
                        //TaksUsart0();
                        break;
                        ...........

*/
                default:        //当没有中断触发时,进入查询状态(这里使用时间触发方式)或者直接进入低功耗模式
                        //TaksPool();
                        OS_Dispatch_Tasks();
                        //进入低功耗模式
                        break;
                }
}

/***********************************************************
*   函数名称:
*   功能描述:  系统初始化
*   参数列表:
*   返回结果:
***********************************************************/
void  SystemInit(void)
{
        DDRB = 0xff;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InterruptInit();        //中断初始化
          //这里还调用了时间触发模式
        OS_Init_T0();
        OS_Add_Task(Usart0Trans, 0, 500, 0);    // 无中断任务时,每隔500ms执行一次
        OS_Start();//开中断
//        sei();
//        EnqueueElement(&fsmQueue, TSAK_USART0);
//        EnqueueElement(&fsmQueue, TASK_POLL); //如果系统中需要用到查询方式,则在这里加入
}

/***********************************************************
*   函数名称:SIG_INTERRUPT0
*   功能描述:外部中断0
*   参数列表:
*   返回结果:
***********************************************************/
SIGNAL(SIG_INTERRUPT0)
{
        EnqueueElement(&fsmQueue, TSAK_INTERRUPT0);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载程序看看试试

网友:
名字绕口

网友:
TI的z-stack 就是用这样的系统 感觉的在8位机里面 最适合用了

网友:
好东西,赞一个。事件驱动的。

网友(2013-03-06):
这种模式如果用于实时性要求很高的场合,估计不行,主循环轮询的时间是不定的,所以有可能不能及时处理中断.

网友(2013-05-10):
基于队列状态机的生产者消费者模型

网友:
好东东,mark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