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波形应该是什么样的?我的SDRAM WE0,WE1,WE2,WE3波形很奇怪。。。。高手帮忙看看啊

楼主(2011-03-11):
这是WE0,WE1,WE2,WE3的波形,从CPU出来就都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D15的波形,也很奇怪。。。

这是与CPU的连接图,CPU是JZ4755,采用的是133M的SDRAM,终端匹配了33欧电阻,而且线也基本上是等长的。。。

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示波器的带宽可能不够吧

网友:
SDRAM上WE1--WE3是那个脚,印象中没有这些脚名

楼主:
回复 网友A:
sdram上we1--we3是那个脚,印象中没有这些脚名

分别接到LDQM,UDQM

网友:
D15波形形状基本正常,DQM好像不对,另外信号幅度两个图感觉都不对,至少要有3Vpp

网友:
降低频率 看下   ,最好换好点的示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d15波形形状基本正常,dqm好像不对,另外信号幅度两个图感觉都不对,至少要有3vpp

数据线最大只有1.8V,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DQM的波形从CPU出来就是这样,而且4个DQM都是这样的波形,应该不是干扰的问题。

另外,信号线还比较正常,但是最大有4.88V,会不会存在过冲?

网友:
注意探头的带宽
最好找个500M以上的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