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数字信号算法讨论,不知mm级别的误差如何做到的?

楼主(2011-03-11):
小弟最近在玩超声波测距,先将图片发上,

回波原始信号 (原文件名:1.JPG)

回波原始信号展开 (原文件名:2.JPG)

回波原始信号频谱 (原文件名:3.JPG)

回波滤波后信号 (原文件名:4.JPG)

回波滤波后信号展开 (原文件名:5.JPG)

回波滤波后信号起始 (原文件名:6.JPG)

回波滤波后信号频谱 (原文件名:8.JPG)

另一个探头滤完波后典型波形 (原文件名:7.JPG)

楼主:
从图片上看,回波频谱峰值正好在40.05,滤完波后能将其他频率成分滤除,但在回波有效信息的前沿,有同频率的干扰信号存在,而且幅值不小,这使到阀值,过零,相关这些算法都会产生大的误差

楼主:
回波时间判断很容易错开一个波,一个波的误差将造成8mm的误差,市面上的测距仪不知实际精度,效果怎么样

楼主:
目前看软件好象比较难处理,只能从硬件上着手了,回波前端出现同频率信号,一个可能是发射信号的时间从电路串扰到接收回波,从发射时刻起接收回路产生一个很长的振荡,另一个可能是发射探头和接收探头比较靠近,发射的时候给接收探头接收了,有谁玩这个的,讨论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属于第二种情况的,直接接收了,我之前采用的方法是发射启动之后,做一个短暂的延时,可以解决,但是这样会有一个缺点,就会有一段盲区无法检测,就是最小距离,记得好像是5mm

网友:
1、想要提高精度,提高超声波的频率,但距离会短。
2、收发各用一个探头时,不能靠太近。还有探头的指向性不好,换好些的探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你做到什么精度了?用的是一发一收的探头吗?我从示波器上看,发射48V,接收电路同一时刻也有10V的脉冲,你说的短暂延时是什么意思,我是发射过1ms后开始接收数据的

网友:
LZ的分析非常专业啊!
对分析工具和滤波比较感兴趣

后一个波形是否由多径效应引起的?
考虑抓回波峰值过顶的时间,这个时间基本是最后一个发射脉冲的到达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现在的探头一般是40KHZ的,还有什么频率的探头,做高精度是收发一体的好,还是一发一收分开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波峰是会变化的,在几个波来回变化,我用的是TI的DSP,这个是CCS做出来的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请问现在的探头一般是40khz的,还有什么频率的探头,做高精度是收发一体的好,还是一发一收分开的好
收发一体会有盲区  即最小距离
我不太清楚市面上常用的频率是多少  一般用定制的
频率越高  精度越高距离越短

网友:
超声波在空气中传输速度按340m/s,一来一回,680m/s,
要做到mm级的精度,时间的分辨率至少需要:1.47us,即采样速率至少需要680K,
可以计算出能量信号之后,做升采样,并做良好的升采样滤波,或者用高阶数字插值算法,可以达到mm级的精度。

网友(2014-07-24):
去看看检测与估计的书,会有你需要的。检测简单用閥值检测,时延估计采用与发射信号的相关来做

网友:
上位机显示及频谱分析是自己写的?牛

网友E(2014-10-28):
300KHz收发一体探头,精度做到了1mm   盲区70mm  最大测量距离600mm   只不过还只是样品阶段

网友:
硬件加软件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E:
300KHz收发一体探头,精度做到了1mm   盲区70mm  最大测量距离600mm   只不过还只是样品阶段  ...

我用的是富士的探头200KHZ的,基本是频率越高,精度越高,指向角越小。

网友(2018-02-13):
请问一下,这个软件是自己做的吗,还是示波器带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