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mage2lcd软件图片取模在TFT6758上显示出现失真

楼主(2011-03-11):
RT,用LPC2214驱动TFT6758,实现图片显示的功能,使用Image2lcd取模,但是发现图片严重失真,这是怎么回事,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2011-12-19):
遇到这个问题的好多呀!我也遇到此类问题!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你的液晶屏颜色是多少的?
解决方法:根据你的液晶屏支持显示的颜色是多少,去做图片,比如你的液晶支持256色的,你就将图片直接做成256色的,在通过取模软件转换,这样不会失真的。

网友:
我的液晶是800*480的,支持24位输出,现在是采用16位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