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M32的开发板比ARM9的便宜

楼主(2011-03-11):
刚接触ARM
从书上了解到STM32的内核是ARM CORTEX-M3基于ARMV7构架。
而ARM9是V4T构架。
按道理7构架应该比4构架要贵才对啊
难道是ARM V7构架不能支持ARM指令?
查了下STM32开发板300左右
而ARM9基本要600.
为什么啊?

网友:
ARM9板上外围元件多

网友:
布线,PCB要求的层数,外设的多少和复杂程度等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iPhone 的A4 CPU ,是cortex-A8内核,ARM V7架构
STM32也是ARM V7架构
照楼主的意思看来STM32跟A4更接近啊,那楼主觉得STM32是不是也能做智能手机啊?

建议LZ看一看《Cortex-M3权威指南》
Cortex-M3 内核的定位就是替代ARM7,替代传统的8位、16位MCU!

网友:
51开发板可能更便宜

网友:
多了几片存储芯片,而且资料也麻烦了,基本不是为了裸奔

网友A:
一个两层,一个四层
一个单芯片,一个要扩ram,flash
光打样费就差400了

网友(2012-06-25):
引用 网友A:
一个两层,一个四层
一个单芯片,一个要扩ram,flash
光打样费就差400了

恩,学习了

网友:
架构新不代表就要价格高!何况M3并不是要替代ARM9的东西,LZ多看些资料,对比下开发板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