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震荡电路为什么不能起振,网上抄的电路 仿真不能实现。

楼主(2011-03-11):
网上抄了个震荡电路,为什么不能起振?直接上图 求大侠指点

楼主:
模拟部分强的指点一下。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软件不太适合仿真复杂的模拟电路,有BUG

网友:
图画错了吧,Q1导通的话24V直接到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抄的电路,我原以为是下面的电路自激震荡后,在R6处输出放大后的震荡信号,而使Q6和Q1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
不振荡的原因应该是相位的因素。理论上二级集电极输出后就和原始输入同向,引入的反馈即为正反馈。但是还要考虑电容等器件的附加相移,建议在反馈之路上加上可调电阻进行相位调整。

网友:
24V应该接C4,变压器中间抽头悬空。
不要指望仿真软件帮你完成一切,仿真是用来验证设计的,不是解决错误的。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预期的正确结果,就极有可能被错误的仿真结果误导。

网友:
仿真软件对震荡电路的仿真很多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cumtgao

图都画错了,说什么都白搭!
放大电路中,竟把+24V直接加在由Q1和Q6两者复合的集电极之上;变压器TR1初级的一端同中心抽头短接;真地通了电,Q1和Q6先烧掉。
。。。。。。

网友:
抄图也得抄对了才行。
自己搞明白,一步一步来。

给个第一部分的振荡电路的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软件不太适合仿真复杂的模拟电路,有bug

楼主位的电路算得上复杂?

网友:
阻容参数也是错的,这个频率不可能推变压器。
这个应该是间歇振荡器,左边多谐产生高频振荡,右边多谐产生低频间歇控制信号。
这个电路用一片4538也可以实现。

网友:
依据楼主位电路中的 R11、C3、R5 和 D1 这几个元件,可以断定原电路的设计意图——变调讯响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图都画错了,说什么都白搭!
放大电路中,竟把+24V直接加在由Q1和Q6两者复合的集电极之上;变压器TR1初级的一端同中心抽头短接;真地通了电,Q1和Q6先烧掉。
。。。。。。

那个 变压器TR1一端的同心抽头真滴是短接的,+24V电压可能是加在电容C4正极,不过D965给出的VCE为22V 24V电压加上去也可能烧不了,这个软件仿真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能起振,我的设计确实为一个讯响器。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 可能我理解的震荡电路错了,我一直以为是LC震荡,所以+24V加在C4端不能起振了?现在看了版主的震荡图 难道我的震荡电路是下面RC式的,我还一直在找电感三点式回路呢!!晕

网友:
版主的道行很深哦,呵呵!神马都一目了然!哈哈

楼主:
现在终于有了一点眉目,但还有一点小问题。上图先。。。

楼主:
现在下面电路能够起振了,但Q6和Q1组成的复合管集电极电压为什么一直是24V?Q6基极为峰值10V左右的脉冲电压,9014和D965三极管是专门用作放大管的应该能工作的放大状态,芯片手册中给出9014的VCEmax=35,D965的VCEmax=22,或者说是电感量还要设置好 ,还是软件仿真的缺陷,继续焊洞洞板,等洞洞板结果出来可能就知道真相了。

楼主:
听从楼上某位的话,将电感的连接方式改为如下图,电感两端能起振了,不过电感量只调到2mh,最大电压居然能到660V不知道这个硬件敢不敢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