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没有的MCU是如何添加进去的?有图。

楼主(2011-03-11):
Keil中没有的MCU是如何添加进去的?请看下面的图。

图一 (原文件名:1.jpg)

图二 (原文件名:2.jpg)

网友:
CDB文件里是各种芯片的信息

楼主:
哪里的CDB文件,能详细点吗?

网友:
File - Device Database.

实际上那些参数对编译影响不大,找个兼容型号使用即可。

网友:
同问,KEIL里没有STC单片机的型号,虽然可以用别的公司的芯片代替,但是我知道可以添加STC的单片机进来,我尝试过能把STC的添加进来,但是当我把STC的添加进来,其他的单片机的型号就没有了。有谁知道的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在那个database的下拉菜单下选择,除了一个Generic CPU Data Base(这个是keil自带的)以外,可能还会有一个选项,那个选项里面有。不过这个一般要自己解压安装对应的CDB,可以到它的官方网站上下载对应的文件。

网友:
"File"->"Device Database",打开后,可以添加,具体的信息,直接点帮助,就有。

网友:
添加进来又如何???如果keil没有专门针对某芯片的特殊功能进行优化,添加进来没有什么用处!!!

例证:例如megawin的1T芯片有支持列表,可是软件仿真的时候,根本还是12T的。。。。。

说明只是添加了个芯片名称而已。

多年以来,使用keil编译51程序,从来都是选择at89c52了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file"->"device database",打开后,可以添加,具体的信息,直接点帮助,就有。

谢谢!搞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添加进来又如何???如果keil没有专门针对某芯片的特殊功能进行优化,添加进来没有什么用处!!!
例证:例如megawin的1t芯片有支持列表,可是软件仿真的时候,根本还是12t的。。。。。
说明只是添加了个芯片名称而已。
多年以来,使用keil编译51程序,从来都是选择at89c52了事。。。。

添加进来有用的,至少可以固定XRAM的空间范围。当然不添加进来也可以定义的,这样的话可以被别人随意改动。
我就是因为碰到这个问题,XRAM的空间被改动了,程序烧进MCU后没有任何反应。后来才发现是XRAM的空间定义出了问题。

硬件仿真我是基本不用的。直接烧程序用串口调。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问,keil里没有stc单片机的型号,虽然可以用别的公司的芯片代替,但是我知道可以添加stc的单片机进来,我尝试过能把stc的添加进来,但是当我把<a class=tt4 href="http://www.ourdev.cn/bbs/......

网上有个问题的答案,搜“KEIL CDB”.
还是用7楼的方法好些,不会出现你这种现象。

网友(2014-11-12):
7楼 那个database的下拉菜单下选择是灰色的怎么选啊?

网友:
学习KEIL芯片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