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IAR编译后产生了多少code,用了多少RAM啊?

楼主(2011-03-11):
怎么看IAR编译后产生了多少code,用了多少RAM啊?我运行后根本没有这些输出,按道理应该都有才对~~

网友:
没有设置输出HEX,怎么会输出?在OPTION里设置下了 呵呵

楼主:
To 楼上:
刚玩呢,能不能详细指点一点
现在产生的是txt文件。也能够下载运行。

网友:
我不知道怎么设置直接输出这些信息。
但可以在编译输出目录的子目录list下生成*.map文件,由该文件可以查看所需信息。
若没有*.map文件,则需在工程属性(主菜单Project->Options...(Alt-F7))的Linker->List中勾选Generate linker map file。

楼主:
多谢楼上,确实可以这么看到,在没有知道最简单的方法之前,先这么凑合着用吧:)

网友:
Tools->Option->messages

show build messages设置成All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兄弟。这样可以看到每个文件编译的结果,但我想一下子看到最后整个项目用了多少code多少RAM怎么办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tools->option->messages
show build messages设置成all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楼上的兄弟。这样可以看到每个文件编译的结果,但我想一下子看到最后整个项目用了多少code多少ram怎么办呢?

都有的,你没仔细看吧~~~~

楼主:
谢谢楼上,确实都有。

楼主:
本着对别人和自己负责的有始有终的原则,说说现在的更新或者状态:
1. Tools->option->messages  show build messages设置成all
这样可以在编译后看到用了多少个RAM多少code,中间每个文件使用情况也可以看得到。
2. Project->Options...(Alt-F7))的Linker->List中勾选Generate linker map file
这样可以生成map文件,这个就更详细了(需要什么自己勾选)。
3. Project->Options...(Alt-F7))的C/C++ compile ->List中勾选output list file
这样可以看到每个文件编译的细节的list文件,还可以看到反汇编(需要什么自己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