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和FPGA大量数据交换,接口该如何设计?

楼主(2011-03-11):
设计中需要在FPGA内实现软核,由于与外部的ARM有大量的数据交换,我的想法是在FPGA内再实现一个异步FIFO与外部的ARM进行通信,请问FPGA与ARM之间的接口该如何设计呢?

网友:
双端口,FIFO单向的

楼主:
采用两个不同方向的fifo可以实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

网友(2023-09-07):
楼主最后用了什么方案啊?我现在考虑是外部接一个sdram还是直接用fmc模拟sram

网友:
主要看ARM端有什么接口了吧,FPGA配合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