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块的万用表测电流准不?

楼主(2011-03-11):
RT

网友:
电压好像都很准,电流好像不怎么样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买电流表头来测试的,可以长期串在电路里边,万用表还是不方便

网友:
好坏是有差别的。要是都一个精准度。那谁傻啊。

网友:
看运气。
取样电阻精度高(碰运气)温飘小(看材料工艺),电流表就准。

网友:
好吧,我承认我看成一百多块万用表去测电流……
以为谁这么大手笔呢。

网友:
测电流准不准,主要是看方法对不对.
方法有缺陷时,一万元的表也测不准.(因为笔线也有电阻,接触压力大小也会变化接触电阻).

电路中长期串入一个取样小阻值电阻,可能就是一段导线.
用毫伏档测 取样电阻 上的电压,  ( 阻值配合适时,可直读).
十元的数字表,也大都能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