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CNC01能不能把刀头横过来雕刻?

楼主(2011-03-11):
因为喜欢AMCNC01,但是又想上五轴,尽管意义不大,但是能上五轴的话,这就意味着自己能自由自在地研究五轴了。因此想出来了一个解决方法,不知道能不能行。特地请教大家!
因为不会画图,就用文字说明下吧。
就是想用模型直升机尾部旋转翼用的那种90度的齿轮,把刀头横过来雕刻。不知道这样能行吗?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下,要是去买一个光学用的手动旋转台,再加上步进电机,自己做一个第五轴,这样会不会精度很差啊?

网友:
横过来的话,就怕X轴长度不够用啊。或许还需要大幅度改装才行

不过说实话,amcnc01的z轴行程很短,横过来的话可能只能加工非常小的工件了

楼主:
我觉得正是因为AMCNC01是龙门架移动的结构,这样做才有效,不一定要把物件放上雕刻机雕刻啊。可以在雕刻机外面刻啊!

楼主:
我早就问过了,可是krai总是没明白我的意思。他老以为我要加工什么零件

网友:
理论上怎么都行,实际上有的可行,有的费力不讨好。如果横过来,固定工件更难,后面没靠山会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