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在50甚至100倍放大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1-03-11):
RT现在要设计一个电路要求运放高增异,问问在这么高的增异下电路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防止自激,提高增益稳定性,注意前级的噪声。

网友:
分级来做

网友:
自找苦吃,分级放大

网友:
运放的选型,带宽,信噪比,补偿电容现在一般不要,跟据选型来定,你的放大倍数不大

网友:
同意楼上
放大倍数不算大。

网友:
带宽如何呢?要是用普通运放做的话,我觉得要分级放大;也可以选择一些专用运放

网友:
记号。顺便问一下有没有其它像OP07这种低价的低噪运放。主要用于低频,对带宽无要求。

楼主:
用来放大锰铜丝检测到的电流信号

网友:
功率表? 现在AD都可以直接采样了

网友:
直接用带128x PGA的24-bit ADC省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用带128x pga的24-bit adc省事。

这么豪华的ADC很贵呀

网友:
建议用仪表放大器

网友:
128x pga的24-bit adc

20+RMB奢侈?

很好用的

补充:128x,4.17Hz采样率的时候,接传感器能得到超过16位稳定数

网友B:
用过一级放大,放大100倍,没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直接用带128x pga的24-bit adc省事。
这么豪华的adc很贵呀

我有多的,崭新,ADS1234,40片,正愁如何处理呢,25一片贱价卖你,如何??

网友(2011-08-25):
分级做是要防止自激

网友:
100倍还是比较容易弄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来放大锰铜丝检测到的电流信号

高共模放大,使用差分放大器。

网友:
防止自己震荡吧

网友:
推荐INA195 价格便宜精度高

网友:
防止自激

网友(2011-11-09):
50-100倍不算大吧,不过如果考虑稳定性防止自激振荡,可以二级放大,还要考虑电路对带宽的要求,选用低噪声运放。

网友(2016-08-18):
引用 网友B:
用过一级放大,放大100倍,没什么问题

用的什么电路呀,求赐教

网友:
我用PGA113,200倍妥妥的。

网友:
以前用AD623加可编程电阻做增益变换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