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0的开发难题

楼主(2011-03-11):
有没有哪位大侠在开发TI公司出的CC2540芯片,我用的是CC2530的核心板和底板。我对比过其二者的外围电路图,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通过IAR向CC2540下载代码的时候却找不到器件或者显示的是芯片CC0000,就大侠来帮助,谢谢。
CC2530能识别 (原文件名:1.JPG)

这是插上CC2540芯片后 (原文件名:2.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下楼主你的CC2540的板子在哪儿买的

网友(2012-06-06):
EB ID楼主看下  CC2540 Mini Development Kit User Guider .pdf 中的说明  这个提示正常才行  好像是需要升级什么固件来着

网友:
我 2530 烧写还没成功 iar 提示 idata 溢出 ,smartrf 提示hex 校验错误 我比你郁闷

网友:
NORDIC的蓝牙4.0协议芯片NRF8002内嵌防丢协议,可以看看,这两款芯片都是蓝牙4.0协议芯片,不过NORDIC在低功耗这块做的要好一些

网友:
它们的下载引脚基本都是一样的,
你首先先查一下你的下载器都不找得到CC2540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