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定时器的回调函数是在节拍数到了之后立刻执行,还是类似线程一样等“别人

楼主(2011-03-11):
我要每 200毫秒 刷新一次液晶屏上的几个数据,开了一个线程,刷新然后 rt_thread_delay(20)

刚才忽然想到 用个200毫秒的定时器,然后在回调函数里刷新也行

我知道刷屏不是重要任务,快点慢点都成, 就是忽然想到这个想请教一下,刚对OS找到点感觉,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如果你把定时器开启为软定时器,那么效果比较一样。不过建议还是在线程中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把定时器开启为软定时器,那么效果比较一样。不过建议还是在线程中执行。

多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