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助.....CPLD能做大量数据处理不?

楼主(2011-03-12):
想只用CPLD实现16组每组4位整数的处理,要用到加减乘法,还有排序等,可以不?

是不是得需要单片机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教了....

网友:
CPLD逻辑容量不够, 用一个FPGA可以实现. 加减乘很简单, 一般的FPGA内部都有硬件乘法器.
至于排序,则要编写HDL语句来精确控制了, 其原理和单片机处理冒泡算法一样.
如果单片机可以实现,尽量用单片机. FPGA的调试很麻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ld逻辑容量不够, 用一个fpga可以实现. 加减乘很简单, 一般的fpga内部都有硬件乘法器.
至于排序,则要编写hdl语句来精确控制了, 其原理和单片机处理冒泡算法一样.
如果单片机可以实现,尽量用单片机. fpga的调试很麻烦的.

哦,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