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5-2.5V和LM336-2.5V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3-12):
LM385-2.5V和LM336-2.5V有什么区别?
看了下LM385的资料,貌似要得到2.5V基准,两端要加9V电压。
而LM336只要加5V电压就可以了。。
这两个可以相互替代么?

网友:
等等到版主批准,谢谢!

网友:
发错了sorry

网友:
稳压二极管需要加9V电压才能工作?
跟串联的电阻有关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lm385-2.5v和lm336-2.5v有什么区别?
看了下lm385的资料,貌似要得到2.5v基准,两端要加9v电压。
而lm336只要加5v电压就可以了。。
这两个可以相互替代么?

貌似有
1、工作电流范围不同,336是400uA——10mA;285是20uA——20mA
2、336高压输入可达40v;285电源输入偏低,达3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