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贴发给所有“调戏”STM32 RTC反“被调”戏的朋友------STM32 RTC其实很好“调戏”

楼主(2011-03-12):
此贴发给所有“调戏”STM32 RTC反“被调”戏的朋友------STM32 RTC其实很好“调戏”的。

1:32768HZ晶体,选一般6pF--12.5pF的都可以(本身品质有问题例外),并非传说中的猛兽
2(重要):在STM32的VBAT脚与GND必须接至少一个陶瓷电容(100nF X7R介质材料)退藕,线要短/粗
3:32768HZ晶体的负载电容焊盘与晶体焊盘之间线要短/粗,实际安装的电容须为NPO介质材料
4:STM32 RTC起振到稳定需要时间(1--3秒,和温度有关)建议写代码先开启STM32 RTC,然后去初始化其他外设,最后来判断RTC状态 分2个函数 代码如下:

================================================================================================================================
u8 Cheak_RTC_MY(void)
{
   if(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0xA5A5)
    {
              // u32 delay;
          //启用PWR和BKP的时钟(from APB1)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后备域解锁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备份寄存器模块复位
        BKP_DeInit();

        //外部32.768K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return 1;
    }
   else
   {
                  //清除RCC中复位标志
        RCC_ClearFlag();

        //虽然RTC模块不需要重新配置,且掉电后依靠后备电池依然运行
        RCC_RTCCLKCmd(ENABLE);
        //等待RTC时钟与APB1时钟同步
        RTC_WaitForSynchro();

        //使能秒中断
        RTC_ITConfig(RTC_IT_SEC,ENABLE);
        //等待操作完成
        RTC_WaitForLastTask();

        RCC_ClearFlag();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RCC_APB1Periph_BKP,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return 0;  //RTC OK

   }
}

void Setup_RTC(void)
{
        struct tm time_now;
       //等待稳定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RTC时钟源配置成LSE(外部32.768K)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RTC开启
        RCC_RTCCLKCmd(ENABLE);

        //开启后需要等待APB1时钟与RTC时钟同步,才能读写寄存器
        RTC_WaitForSynchro();

        //读写寄存器前,要确定上一个操作已经结束
        RTC_WaitForLastTask();

        //设置RTC分频器,使RTC时钟为1Hz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RTC_SetPrescaler(32767);

        //等待寄存器写入完成
        RTC_WaitForLastTask();

        //使能秒中断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等待写入完成
        RTC_WaitForLastTask();

        time_now.tm_year = 2010;
        time_now.tm_mon = 6;
        time_now.tm_mday = 30;
        time_now.tm_hour = 12;
        time_now.tm_min = 00;
        time_now.tm_sec = 00;
        time_now.tm_isdst=0;//刚加的
        Time_SetCalendarTime(time_now);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0xA5A5);//配置完成后,向后备寄存器中写特殊字符0xA5A5

        RCC_ClearFlag();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RCC_APB1Periph_BKP,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

u8 RTC_FG=0;

  /* Initialize the Demo */
  System_Init();
  RTC_FG=Cheak_RTC_MY();
  LCD_Init();
  //GPIOB->BSRR =GPIO_Pin_11;
  Key_GPIO_Init();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5,66,"guanfu_wang@126.com",0X001F,0X0000);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5,66+16,"RTC Init......",0Xf800,0X0000);
  if( RTC_FG==1)
  {
    Setup_RTC();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5,66+16,"RTC Init....OK",0Xf800,0X0000);
  }
  else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5,66+16,"RTC ........OK",0Xf800,0X0000);
  }

////////////////////////////////////////////////////

网友:
必须板凳,mark一下。

网友:
已经换ds1302了。

不指望内部的rtc,不同的封装,不同批次都会有问题。

楼主:
把你的PCB图贴上来,不工作的

网友:
我也感觉STM32的RTC太不稳定了,偶尔会死掉~~~~~很烦啊~~~

网友:
我的RTC也出现过 测试正常,说不上啥时候就不好使了~很郁闷

网友:
不贴图了,做了很多块板子,我放弃了内置的。以前有一款产品,经理说卖到北方去的,冬天会失效。

还是独立的rtc让人放心,不挑晶振。

网友:
Mark一下先 RTC STM32

网友:
标记一下

但还是不敢用

网友:
RTC 没有问题.

网友:
标记一下,将要用

网友:
标记一下,再看结果

网友:
对电容的介质要严格要求么??
介质不一样回导致什么结果?

楼主:
介质不一样回导致最直接的就是不同温度。容量变化很很很大,损耗也变大了

网友:
我正在做相关的测试,多谢楼主,关键是RTC的稳定性如何。各位大侠说说。

楼主:
自己顶,似乎大家已经放弃内部RTC?

网友:
STM32 RTC  的调试技巧

网友:
2(重要):在STM32的VBAT脚与GND必须接至少一个陶瓷电容(100nF X7R介质材料)退藕,线要短/粗

这条要记住了,以后画板子加上,谢谢楼主!

网友:
Mark:

1:32768HZ晶体,选一般6pF--12.5pF的;
2:在STM32的VBAT脚与GND必须接至少一个陶瓷电容(100nF X7R介质材料)退藕,线要短/粗
3:32768HZ晶体的负载电容焊盘与晶体焊盘之间线要短/粗,实际安装的电容须为NPO介质材料
4:STM32 RTC起振到稳定需要时间(1--3秒,和温度有关)建议写代码先开启STM32 RTC,然后去初始化其他外设,最后来判断RTC状态

网友:
哈哈,感觉一下下。

网友:
回答的很好

网友:
已经放弃内部RTC,楼主批量做过没有?内部RTC很挑晶振的.

楼主(2011-04-12):
回复 网友A:
已经放弃内部rtc,楼主批量做过没有?内部rtc很挑晶振的.

用量不算大,不过他的启动时间是麻烦,特别是电池(我的应用是超级电容)的电压降到2V以下,又有点点电 停止震了,下次上电要等好久,,有时候要差不多30秒了

网友:
我的更郁闷的是平时使用没问题,如果连续断电十个小时以上,再次上电总是无法启动RTC(通过查看RTC相关寄存器的值以后发现RTC在上电的时候停止了),但第二次上电又能正常使用,不知何故,郁闷中。。。

网友:
说是挑晶体挑电容,其实还是还是设计的有问题,哪个见了独立的RTC芯片有这些问题呢?
产品在不同的地方表现不一致,有的起震时间1S,有的需要几十秒,也打算放弃RTC功能了。

网友:
mark,stm32的RTC确实烦人!

网友:
我做的板也碰到不起振的问题,发现重新焊接下又可以起振了,但是第二天来故障依旧,想了下可能是受潮导致的,用热风吹了下,起振了。 分析原因可能是焊好的板子没有清理干净,受潮后导致不能起振。

网友(2011-05-24):
楼主一定没有被调戏过,大部分时间stm32用12P的32K晶振是OK的。批量生产以后你试试,把你玩残了!!
我们生产2K产品,首次检测5%左右不振。2检 3%,再检 3%........  。到最后估计只有一半没换成6P的了。
而且每次检都会出现几个。作为生产这是很严重的事故了。不要以为1-2片OK就可以了,产品是要批量化的!

网友:
这个用有源晶振会不会就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
前辈,这个必须顶,不是一般的强人啊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晶振要好喽,我现在都是用一块钱的晶振。另外也别指望百分百正常。偶尔还是会生气。

网友:
RTC正在调试,一天跑快了11秒,一月5.5分,一年33小时.好可怕!

网友:
对了,有没有人用过BKP_RTCCR,那个校准是怎么个用法啊?

网友:
一直在论坛上看到说STM32 RTC的问题。。。mark下吧。

网友:
3x
STM32 RTC 设计

网友:
被调试过但是最终把他调戏了并且量产的Mark!
刚调试RTC的时候真的体会到了崩溃的滋味,各种不起振啊,必须用手摸,换晶振,换电容,一个脑袋两个大,最终匹配到6PF电容,已量产(不是非常大,但是没一个出问题),至今稳定,楼主的办法记下了,我没在VBAT脚与GND之间接电容,有机会一定试试
PS:启动时间觉得还好啊,没那么慢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一定没有被调戏过,大部分时间stm32用12p的32k晶振是ok的。批量生产以后你试试,把你玩残了!!
我们生产2k产品,首次检测5%左右不振。2检 3%,再检 3%........  。到最后估计只有一半没换成6p的了。
而且每次检都会出现几个。作为生产这是很严重的事故了。不要以为1-2片ok就可以了,产品是要批量化的!

为什么不用6p的呢?手册上不是说了要用6P晶振么?还量产?自己给自己找累!

网友(2012-01-04):
顶,烦人的RTC

网友(2012-02-16):
也被STM322的RTC搞残了,下次试试lz的方法

网友(2012-06-15):
楼主在另外那个帖子说了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ghlight=STM32%2BRTC

网友:
确实很费劲的

网友(2012-09-23):
我关心的是STM32F2系列还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
楼主的这几条基本都有做
但1000片板子至少有100片会出现或者偶尔出现RTC不起振情况

网友:
业余爱好者表示有就好,

网友(2012-10-27):
从原来的NXP的LPC2138到现在的STM32,,我从来都是用外部RTC,内部RTC总是各种问题不断

网友:
还是不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