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IM900A模块输出SIM_VDD电压为0问题,谢谢各位大虾

楼主(2011-03-12):
小弟用SIM900A芯片做了个SIM900A的模块,想用来代替SIM300C,接上后刚开始还能上线,可惜过了几分钟然后就检测不到SIM卡了,测SIM卡的那些引脚全为低电平,然后模块就一直不停地在开关;我换成以前SIM300C的模块就没有问题了,请问下是哪块原因造成的,很急~~~~非常感谢大虾帮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现在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怀疑是电源的问题,正在检查,你那边如果有进展请告诉一下,谢谢!

楼主:
没有检查出问题,你是线连得吗?还是直接做到板子上了
我是线连的,是不是线长了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联系你啊,咱们一起来解决,我现在也没有进展,很头疼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电后短时间内模块找不到sim卡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以前我用sim300的时候,powerkey脚上拉了一个电阻到Vbat,后来发现sim900a的powerkey脚内部上拉到了3v,这样这回路上产生了电流造成功率增大,每次模块入网时,示波器能看到明显的近1v的波动,导致simvcc关断。去掉以前的上拉电阻后,可以长时间上线了。

不过这几天的测试发现了新的问题,每次持续在线15到20个小时后,模块会停掉,net_led快闪,看上去时信号断开的故障,正在找原因。

我的qq号:5063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