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F2812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3-12):
近来看了一些2812被锁住的芯片,有些例子我也尝试过,但是编程过程中复位的问题是解不出密码的,其他的原因也许还是有点可能的。但是很不幸的是我就是因为年少无知,导致了芯片锁住,就是复位的问题。要是其他额原因还是很有希望的

网友:
锁片子很多时候是CMD文件乱写,FLASHA长度最好不要定义成2000H,要把CSM的位置留出来。
还有就是电路问题,电压不稳、布线不合理、仿真器有故障、JTAG线太长,都可能造成FLASH高耗电的时候出现干扰,造成FLASH API跑飞把片子 LOCK DOW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真厉害,看来以后还要多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