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一下 微型机器人系列-太阳能陀螺 工作原理

楼主(2011-03-12):
我是模电的初学者,最近做个微型太阳能陀螺机器人,电路很简单,但是不知道怎么工作的,呵呵 麻烦哪位大侠给解释一下~~~

网友:
这个   整体能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 资料上是这样说的:
这是一个经典的BEAM机器人太阳能引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太阳能引擎类似神经元的特性:实体化以后的装置是一个基于随机振荡器的阀值设备,电路有一个触发电压的上限阈值和关闭电压的下限阀值,触发和关闭的周期直接受电机负载的影响。在关闭状态,电路又受太阳能电池板所接收到的环境光的影响。它与环境是一种动态方式的衰变关系。
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阳能陀螺所需的材料见下表:

名称
数量

曲别针
6枚

微型电机
1只

2200uf电解
3只

NPN三极管
1只

PNP三极管
1只

2.2K电阻
1只

闪光LED
1只

导线
若干

电压4V以上,电流10ma以上小型太阳能电池板
1片

洞洞板
1片

焊锡丝
若干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上制作教程:
http://digi01.blog.163.com/blog/static/178506022201111242149811/

网友:
我以为会一直转,为什么不弄个大点的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
触能电容充电-〉闪光led开始工作,开始流过电流-〉PNP导通->NPN导通-〉电路维持工作到电压不足三极管截止。
这是个典型的FLED Solar engine

网友:
太阳能电池往那个电容里充电那两个三极管构成稳速电路电机转动里面的转子有离心力就把整体抬起来了跟陀螺一样电机转三个电容离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 谢谢  还有,那个2.2k的电阻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哦 谢谢  还有,那个2.2k的电阻起什么作用啊?

基极限流,要不电流全从三极管上过了.

网友:
记号
回头也试试

网友:
http://www.beam-wiki.org/wiki/FLED-based_Solar_Engine

The idea here is that when the FLED flashes (at about 2.4 volts), it conducts. This makes the base of the PNP transistor (here shown as a 2N3906, but you could also use a BC327) go "low," so it triggers, which makes the base of the NPN transistor (here shown as a 2N3904, but you could also use a BC337) go "high," and when it triggers, current is applied through the motor. Note that once the NPN transistor triggers, the FLED is essentially out of the circuit; the motor is then given power until the transistors go inactive at about 0.7 V.

网友:
这个工作原理,可以这样理解,太阳能电池提供电驱不起来电机,所以要用电容储能,但电机也会放电,所以用三极管做了阈值开关,要不电机会把电直接放没的。只能电压到了阈值时电机就能转了,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工作原理,可以这样理解,太阳能电池提供电驱不起来电机,所以要用电容储能,但电机也会放电,所以用三极管做了阈值开关,要不电机会把电直接放没的。只能电压到了阈值时电机就能转了,对吧

是这样。不过这种不干脆的引擎有一个bug,就是在弱光下容易进入一个不希望的平衡态,三极管部分导通,正好输出输入功率相等,电路会死锁。Diode triggered Solar Engine的这个问题更严重。1381-based Solar Engines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上去有点意思

网友(2011-04-11):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这个工作原理,可以这样理解,太阳能电池提供电驱不起来电机,所以要用电容储能,但电机也会放电,所以用三极管做了阈值开关,要不电机会把电直接放没的。只能电压到了阈值时电机就能转了,对吧
是这样。不过这种不干脆的引擎有一个bug,就是在弱光下容易进入一个不希望的平衡态,三极管部分导通,正好输出输入功率相等,电路会死锁。diode triggered solar engine的这个问题更严重。1381-based solar engines就没有这个问题。

嗯,很是佩服,分析的很好。我想用555应也很不错,不会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