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电路正确与否?

楼主(2011-03-12):
原理图如下:

我的本意是输出跟随输入并反转!
运放的基本接法也是这样,可是发现运放基本没有起作用,直接跟随,没有反转?
模拟技术不到家,请各位指点12

网友:
电路图没有问题
输入信号参数?
另外你是怎么测量的? 要用双通道示波器的

楼主:
输入信号时50us左右的周期信号内,在10us左右的时候上升(最大不超过1.1V),几个微秒后下降(最低不小于-1.1V),几个微秒后为0,下个周期重复;
我是用双通道的示波器同时测量R69两端的信号,发现基本一致,幅度因为2k电阻的缘故稍微有些下降,按理R69的右端(即运放的反向输入端)应该一直为0电平的啊;

另外有些个问题,有些人说LM358是单电源运放,在LM358的资料中不是写的正负电源都可以的啊。奇怪

网友:
原理图没错,需要看看实物,如果实物接线错误,那肯定跟原理图的表现不同了

楼主:
这个问题,原理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不行,应该跟LM358的响应速度有关。后来改成TLC272(当然电源电压不能是正负12V,耐压没那么高)。就可以按照实现反转。

网友:
你用示波器看看相位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