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17是否有必要来添加运放实现“有源伺服电源”,以降低纹波,提高瞬态响应?

楼主(2011-03-12):
网上有不少流传的“有源伺服电源”,基于松下的电路设计,但是是否真的可以有效果呢?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松下伺服电源(原版图纸) (原文件名:1101082327258721d0d2b7f18a.jpg)

LM317-LM337伺服电源 (原文件名:1011111429d3ca2d5700f5589b.jpg)

网友:
怎么两个图是一样的呢?

网友:
瞬态响应改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gzhuli,像LM317,内部也是个比较器控制晶体管开关,再外加个运放,不是都一样了?
外加的运放比内部的反应更快吗?

网友:
什么叫比较器控制晶体管开关?LM317是线性稳压,哪来的比较器……
LM317内部的放大器开环放大倍数不够,而且为了更广的负载适应范围,频率补偿也把带宽限制得比较死,导致纹波较大和瞬态响应性能较差。由于内部频率补偿无法改动,只能通过外部放大电路来提升瞬态响应。
理论上,这外加的放大器会破坏原设计的频响曲线,在特定情况下更容易自激,所以输出滤波电容的选择和布局布线都必须仔细考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问出了我也一直想问的问题啊,期待老大解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大。
瞬态响应除了和频率补偿相关,还和运放的哪些参数有关吗?比如转换速度什么的。关于电源的瞬态响应,能不能介绍点资料让我等菜鸟学习一下?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

线性稳压器内部不都是比较器+晶体管开关吗?
频带,补偿,频宽,频响曲线。。。涉及到自动控制类的这些东西,都看不懂了,会去看看基础文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和压摆率、开环输出阻抗关系也比较大。

回复 楼主:

那个不是比较器加晶体管开关,是误差(电压)放大器加电流放大器,相当于运放扩流输出,运放的虚短虚断这里都成立的。

楼主:
加上这个OP,让他作为音频电路的电源,听感能感觉出来好些吗,疑问。。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上这个op,让他作为音频电路的电源,听感能感觉出来好些吗,疑问。。

注意下外加的运放是放大什么的,看看输入端的电容。

这类电路都是为小信号放大部分电路供电的,供电的好坏对信号有直接影响。

至于听感,不好说,原因很多:
1、个体差异。
2、听音环境。
3、听音时的心情以及心理状态。

不过抛开这些因素考虑更好的性能,对于音频设备而言,无非也只有那么几大块,其中电源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需要更好的性能,可以考虑串联+并联稳压电路。

网友(2011-04-16):
又是一个学帖~~~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图不是在改善瞬态响应,看原图IC51丶IC53是7808稳压其用法和LM317略不同,而且有C57丶C58而运放当反向用。-----当作软(缓)啟动,
输出是逐渐上升到達8.2伏。

网友:
那个伺服放大器放大的是纹波吗?

网友:
肯定有改善,不过局限于3000块钱以上的监听级音箱。
低价音箱,你就是用顶级功放也听不出效果来的。

网友(2013-02-03):
这个问师有人实际测试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