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提醒大家一次,AR.不要悬浮在小孩头上,否则容易出事

楼主(2011-03-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CUT OFF EMGENCY ,只要撞了,都是这个警告

那个...用google翻译的...请尽量拍砖,以便优化

开了高度限制的时候,高低落差大就容易失控,关掉高度限制,我经常飞跃车辆之类的,基本比较少失控.

倒是如果飞的速度太快,又突然停止或反向飞,会失控坠落

网友:
倒是如果飞的速度太快,又突然停止或反向飞,会失控坠落
说的是关掉高度限制后,如果变向剧烈,会失控坠落

不是说站长你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WiFi的无线控制不是十分可靠,这个频段太“忙”了,各种无线路由和近距离通讯设备基本都在这个拥挤的频段上。反倒不如航模的72M或35M可靠性高,一般情况下在野外可能WIFI的稳定性会好些,在居民区里可能会无缘无故的失控可能跟邻频干扰有关。

网友:
【4楼】 portx 腾飞
积分:248
派别:
来自:鹿城
回复 网友A:

WiFi的无线控制不是十分可靠,这个频段太“忙”了,各种无线路由和近距离通讯设备基本都在这个拥挤的频段上。反倒不如航模的72M或35M可靠性高,一般情况下在野外可能WIFI的稳定性会好些,在居民区里可能会无缘无故的失控可能跟邻频干扰有关。

道理是没错,不过我都是小区里面玩,小区wifi热点很多个,暂时没有见到邻频干扰的现象

倒是有一次飞上7楼,然后就失去连线了。。。幸好顶楼是自己家。。。

网友:
老大,应该是“cut off energy”吧
我猜想,这是AR出于人身安全考虑的紧急处理,超低高度飞行本来就很容易撞到人,高度突然落差判断下方有小朋友(即使没有小朋友,伤到花花草草也不好...),然后就紧急切断电源,因为相对停转的机子砸下来,高速旋转的螺旋桨对人更有威胁...
老大可以验证一下,如果AR从10m高的地方飞过5m高的物体不掉下来,那我的猜想有可能是对的

网友:
啥模型都别在人头上飞

网友:
最近在摸索ar,不懂它的高度判定是怎么回事,,比如当前平面是10楼,飞到窗外去会怎么样?会否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