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实现加密算法的疑问。恳求指点

楼主(2011-03-12):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众高手
我毕业设计做的是加密算法在xilinx器件上面的实现,好歹把代码弄好了,做了行为仿真,加密解密结果符合设计算法要求。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硬件上体现,硬件接口之类的不懂,指导老师说,这个到时验收时要演示,总不能搞个仿真图去验收的人看吧。意思说,比如对文件或数据进行操作然后输出结果才好。

其实我觉得实现这样一个软核工作量已经很大了,如果加上文件操作(要文件系统知识?片上系统?USB?)这个,迷茫了。
本科生,学的浅,大家有什么点子么?指条路。不可能我去做一整套加密解密方案出来吧?这也超出咱能力了。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按我的理解,既然核心代码已经做好了,就看编译后占用资源的大小,买个能满足要求的器件的开发板,接下来应该就是开发板和PC的通信问题了吧

网友:
把需要处理的数据从PC上发过来,处理完了之后再送回PC不就可以了嘛
需要在PC上做一个演示软件~~
嫌麻烦就用最简单的串口通讯~~

网友:
呵呵,建议用上看门狗:
看门狗每隔一段事件,检测一次:
1,如果加密通过(对比数据,符合设计要求),喂狗,则系统不会重启;
2,如果加密每通过,不喂狗,则系统重启。

这个从硬件上也狠容易实现:fpga完成看门狗,板子上引出一个线连在主板rst上;当加密没通过时,输出低电平,系统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