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奇数分频

楼主(2011-03-12):
看了网上一些资料貌似对奇数的分频稍微有点复杂(占空比50%)

但是貌似不需要网上说的那样...

reg         [2:0]count_5;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ount_5 <= 0;
        clk_div_by_3 <= 0;
        end
    else if( count_5 == (3-1) )
        begin
        count_5 <= 0;
        clk_div_by_3 <= ~clk_div_by_3;
        end
    else
        count_5 <= count_5+1;
    end

按照以上的程序应该完全能实现哪~~~~~小弟不才,难道这个办法不能用?
=================================================================
汗~~~~~~~这是6分频,,,,
看了一晚上的"波"晕~~~~~~~

网友:
回复 楼主:

奇数分频占空比百分之50的话一般都是采用 错位或的方法比较好实现,

以N为例,则对上升沿计数变量或下降沿计数变量。在模为0时翻转一次,
在模为【N/2】时翻转一次,在模为N-1时,计数变量清0,其余时刻,不翻转保持状态。

始终是按照占空比为 [N/2] 和[N/2]+1,例如7分频则,3/7个周期为高电平,4/7个周期为低电平。

这是很早前做的一个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