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为什么这些做航模的不丢掉传统遥控呢?

楼主(2011-03-13):
以前没玩过航模,主要是怕炸鸡,维修成本太高。
这段时间看到了AR DRONE发现稳定性不错,就打算上了。
在决定购买AR DRONE之前还做了一些功课,发现国内的某些型号也做得不错,可惜需要另外配控,感觉控不够直观也不好操作。对于新手来说多通道的控比较复杂。

最后就上了AR DRONE。 第一台刚2天就坏了,反厂时间比较长,等不急也为了降低维修成本就上了第二台。

为什么这些做航模的都不借用计算机系统这个平台呢。用笔记本来作为控,可以接受飞机传回的图像,大屏幕看参数。而且笔记本扩展能力很强,可以外接手柄,飞行摇杆。。而且控也不便宜,把控的钱节约了用更好的陀螺仪、气压计等用到飞行器上不是更好吗?

笔记本也可以通过USB来外接更大功率的发射机进行信号传输啊。。。

这样来飞FPV不知道多爽。。。

如果再像ARDRONE这样增加手机控制,这样会有很多很多初级发烧友购买。。。

网友:
也有这个疑惑.

网友:
回复 楼主:

像AR这样可以用手机控制的航模基本上没有,水平方向漂移的问题不容易解决,这个跟你控省下来的钱买更好的陀螺没有关系

当你看过draganfly的控和FPV眼镜后,你会觉得笔记本什么的都是浮云...

网友:
"感觉控不够直观也不好操作。"

simplicity and costs.

there are digitally controlled (via a notebook) model airplanes out there, long before ardrone. they aren't terribly popular: you really do NOT want to fly an airplane on a pc. trust me on that.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有这个疑惑.

FPV回复【2楼】Clinging  哆拉C梦
回复 楼主:
像ar这样可以用手机控制的航模基本上没有,水平方向漂移的问题不容易解决,这个跟你控省下来的钱买更好的陀螺没有关系
当你看过draganfly的控和fpv眼镜后,你会觉得笔记本什么的都是浮云...

draganfly是什么?
笔记本+飞行摇杆 应该更真实吧。。。FPV眼镜也可以通过笔记本扩展出来。。

楼主:
而且通过电脑进行设置,软件上可以有很大提示。。。更加易用,扩展能力,个性化设置会更爽。
而且硬件通用性会提升很多很多

网友:
是的是的,是丢开传统的时候了,一个600的安卓平板电脑能做的功能比3000--8000的控要强,市场需要勇士来占领。民用产品量大了很便宜,遥控量太少。如果现在做单片机的会安卓的驱动应用开发,我看用着能做出便携的带控制能力的好玩意。只可惜我不会JAVA

网友:
航模控制技术正在革_命中 ...
航模平台电脑化中...带操作系统了(如Linux).

楼主:
唉,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8142目前来看是100%人抵制啊...

到底模型和玩具如何界定?

玩具难道就不包含模型吗?

网友:
玩惯了手工直接控制航模的人, 一但让电脑介入完成一些自动控制, 就会感到无所适从了 ... 是我在控吗?

回想起当年我第一次玩航模: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814
那个手忙脚乱的...
而如今的AR.Drone ... 那个悠然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玩惯了手工直接控制航模的人, 一但让电脑介入完成一些自动控制, 就会感到无所适从了 ... 是我在控吗?
回想起当年我第一次玩航模: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814
那个手忙脚乱的...
而如今的ar.drone ... 那个悠然呀!

有电脑参与,功能可以很轻松实现。。新手,老手模式。
新手自动化操作大部分。
老手实现更多的操作手动。

网友:
正在呼吁Parrot开放AT*PWM命令:
https://projects.ardrone.org/boards/1/topics/show/2349

这样控制端就可直接用PWM参数控制电机.

另外也可在AR.Drone上向/dev/ttyPA1写PWM参数直接控制电机.

网友:
看电脑屏幕飞
我觉得不行,外场电脑屏根本看不清楚
还是,你没飞过航模,所以你会这么说,你不知道在飞的时候对四周环境的观察有多重要,会决定你转向,爬升等。你的电脑屏幕不可能有这个效果。
除非你有米国无人机水平。中国_军方的看电脑屏幕的无人机现在还有图纸上呢。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另一种形式的航模,就是大众娱乐或者商用的,那些应用确实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但如果是竞技型的航模,当你真正用模型飞机飞过一些特技,你就会明白,精确控制飞机只能靠你眼睛直接的观察,和你双手的灵活控制,目前没有任何电子设备可以把你解放出来;另外最开始遥控器也是五花八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稳定到了现在的操作模式,目前来说,现在遥控器的布局形式是比较合适的

还有一方面,竞技型的航模,比的就是操作人员的水平,不能用太多的电子辅助手段,想象下如果运动员都能吃兴奋剂,最后就成了比谁的药最猛了

网友:
可靠性,精度,灵敏度都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靠性,精度,灵敏度都是问题。

这些都不是问题。。都可以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你说的是另一种形式的航模,就是大众娱乐或者商用的,那些应用确实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但如果是竞技型的航模,当你真正用模型飞机飞过一些特技,你就会明白,精确控制飞机只能靠你眼睛直接的观察,和你双手的灵活控制,目前没有任何电子设备可以把你解放出来;另外最开始遥控器也是五花八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稳定到了现在的操作模式,目前来说,现在遥控器的布局形式是比较合适的

还有一方面,竞技型的航模,比的就是操作人员的水平,不能用太多的电子辅助手段,想象下如果运动员都能吃兴奋剂,最后就成了比谁的药最猛了

我倒觉得遥控器可以完全丢掉,笔记本+游戏手柄。。。手感和控没什么区别。。功能完全可以实现成一模一样。。设置可以更简单。

电子辅助这些功能是可以关闭的。。。而且有了这些电子辅助也可以进行其他竞赛项目啊。。

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电脑屏幕飞
我觉得不行,外场电脑屏根本看不清楚
还是,你没飞过航模,所以你会这么说,你不知道在飞的时候对四周环境的观察有多重要,会决定你转向,爬升等。你的电脑屏幕不可能有这个效果。
除非你有米国无人机水平。中国_军方的看电脑屏幕的无人机现在还有图纸上呢。

现在的显示屏 在室外一般都没太大问题。。。那么现在的玩家FPV是怎么玩过来的呢?

网友:
我觉得,楼主玩过航模中的 3D,就不会有这疑问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2MDg2NTg4_hd.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4ODY3NDI4.html

网友:
電腦介入這是工程師的想法。很狹隘。
對於玩航模的人來說,就是在享受搖控的樂趣。而且對玩家而言,電腦介入只是減低飛行樂趣。

我自己設計UAV飛控電腦,可是玩航模的時候我可不想把我的飛控電腦放上去。因為這樣玩起來很無聊。

网友:
電腦介入這是工程師的想法。很狹隘。
對於玩航模的人來說,就是在享受搖控的樂趣。而且對玩家而言,電腦介入只是減低飛行樂趣。

我自己設計UAV飛控電腦,可是玩航模的時候我可不想把我的飛控電腦放上去。因為這樣玩起來很無聊。

支持。玩是一种乐趣。全部都自动化还叫玩。

网友:
lz后来在解释:  用智能化平台去控制模型,但是并不让电子平衡系统进行干预
可能就是说改用pc+手柄做遥控吧.

就目前来说,一是手感不如比例遥控来的爽.
手感好一点精确点的的带比例控制的手柄 也直逼一个好的发射机的价格了
再一个你出去飞飞机还抱个本本,累不累啊?
最后 再贵的控也不会有全套智能化 的控制系统贵啊.

网友:
楼主没有玩过航模吧,你要是玩过了就不会有疑惑了

网友:
感觉这个就像汽车中的自动挡跟手动挡的区别,真正玩车的都喜欢手动挡的直接感觉。

网友:
再说简单点,你要的是第一人称的飞行感觉,用遥控器是第二人称的感觉。
第一人称的更不好飞。因为看不到飞机姿态。
不能及时调整飞行姿态就意味着坠毁。

美军的无人机很爽,前提是人家有专业的飞控系统,但人家的操控飞机的人不是为了飞得爽,而是为了稳定飞行投精确制导炸_弹。
他们的这种飞机不是体验飞行乐趣,而是干别的。
而我们飞个航模就是为了飞而飞。
试想,如果你的飞行最后只剩下按一下电钮就让他往左或者往右,那飞行的是什么劲?不如拿个计算器按着玩,做加减法还可以动动脑筋有乐趣。

更极端点,如果你的飞控系统很成熟,可以上天后不管,打一圈麻将再来看飞得怎么样了,这还叫飞行?不是时候你的飞行的目的就不再是飞行了。就觉得不如打麻将算了。

网友:
再给你举个例子:

昨天风大,我们飞小飞机的第一大任务就是与风作斗争,
顶风飞---你油门最大也飞不多快(电池很快没电,还要考虑不要过放损坏电池)
侧风飞---你的飞机一直在水平上的位置移动,要修正副翼让他回来(如果没有地速与空速的对比,你的飞机一直以为它飞得很好呢,实际已经不知道飞在哪儿去了)
顺风飞---不要打油门,光用升降舵及副翼就行了。

降落---最好逆风。顺风不大受控制。

如果你的飞控系统不是很尖端的话。光是风向的判断,你在屋子里看电脑能感受吗?

飞航模的都想在飞场插一面旗,随时看风向。

网友:
其实手动操作也是一种乐趣,楼主你玩过传统遥控模型再说吧。
这就好似玩车的为什么多喜欢手动档,正因为电脑无法完全领会驾驶者的意图。

楼主:
唉,大家仔细看看。。。我的观念是手自动一体,降低入门难度和增加升级便捷程度!!
操控自动化,手动化。可以完全通过简单的设置来选择。

网友:
不用仔细看。
你不是有这种想法的第一人,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你们的想法永远是大同小异的。
我的建议是:毛_主_席说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正好开春天气好了,你可以找个航模飞3个月先。工程师们,走出去,不要守着你那电脑。

PS:昨天往返骑了100公里,去了横溪的石塘竹海,大汗之后吹山风的全身通透感,不是在健身房的骑行器上能体会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唉,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8142目前来看是100%人抵制啊...
到底模型和玩具如何界定?
玩具难道就不包含模型吗?

很严肃的告诉你,“模型不是玩具”,这是玩模型人的底线,你要是敢当我面问这种问题出来,我是要骂人的。

网友:
一直很羡慕往航模的人,但是对普通玩家确实有门槛
我倒是觉得遥控往智能手机移植是一个趋势
这样不仅可以扩大航模的受众,把这个市场做大
而且简化了DIY的难度~~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遥控标准出现就再好不过了~~

网友:
你不是有这种想法的第一人,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你们的想法永远是大同小异的。
我的建议是:毛_主_席说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正好开春天气好了,你可以找个航模飞3个月先。工程师们,走出去,不要守着你那电脑。
支持!!!!!!!!!!!!!!!!!!!!!!!!!!!!!!!!!!!!!!!!!!!!!!!!!!!!!!!!!!!
很多搞技术的没去体验怎么知道玩家要什么呢。闭门造车要不得。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楼主:
唉,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8142目前来看是100%人抵制啊...
到底模型和玩具如何界定?
玩具难道就不包含模型吗?
很严肃的告诉你,“模型不是玩具”,这是玩模型人的底线,你要是敢当我面问这种问题出来,我是要骂人的。

最简单的判断是玩具要保证人的安全。
而模型会告诉你,这东西很危险。

网友:
玩航模还可以认识很多朋友,搞技术的应该去玩玩航模。

网友:
不管你的飛控做再好,那跟入門沒關係。
我自己的無人機。
http://diydrones.ning.com/profiles/blogs/my-hil-in-2009-tadte
手擲自動起飛,基本上在筆電上用滑鼠就能控制。問題是我平常在玩就是不會把這東西發射出去。因為非常無聊。
這種東西會吸引初學者嗎?你願意花7萬人民幣買這嗎?用膝蓋想都知道很難。就算精簡板(無GCS)都要1萬人民幣。
你說會吸引初學者?我看是緣木求魚...XD 一般UAV的AP光設定就搞死一堆人了。我幫客戶調試的費用是US1000/day,你願意付這樣多的費用入門嗎?

更便宜的,DIY DRONE很多,你可以花幾百美金買,不過如果你是入門玩家,要到能起飛不知道何年何月。上面會玩的基本都是RC已經玩很多年的。

平常自己飛的飛機,頂多裝上Gyro而已,no more.玩RC就是享受樂趣。摔自己做的飛機也是一種樂趣啊!!
RC是大人的玩具,要入門本來就要"繳學費"享受樂趣。

网友:
市场里有的是鱼,干么还那么多人爱钓鱼?

网友:
这个就是AR了不起的地方,直接面向广阔的民用市场

网友:
楼主这么为他人着想是件比较累的事情

网友:
回复 网友E:
再说简单点,你要的是第一人称的飞行感觉,用遥控器是第二人称的感觉。
第一人称的更不好飞。因为看不到飞机姿态。
不能及时调整飞行姿态就意味着坠毁。
美军的无人机很爽,前提是人家有专业的飞控系统,但人家的操控飞机的人不是为了飞得爽,而是为了稳定飞行投精确制导炸_弹。
他们的这种飞机不是体验飞行乐趣,而是干别的。
而我们飞个航模就是为了飞而飞。
试想,如果你的飞行最后只剩下按一下电钮就让他往左或者往右,那飞行的是什么劲?不如拿个计算器按着玩,做加减法还可以动动脑筋有乐趣。
更极端点,如果你的飞控系统很成熟,可以上天后不管,打一圈麻将再来看飞得怎么样了,这还叫飞行?不是时候你的飞行的目的就不再是飞行了。就觉得不如打麻将算了。

是啊,当过模友就有这感受了,玩模型和玩四轴是两回事。玩模型是“为了飞而飞”,真正长期玩四轴的,不是航模爱好者,而是电子爱好者。

网友:
我经常飞FPV,最希望的是有超大视角,比如三个16:9屏幕横排这样,否则很难飞行,能成功在跑道上实现一次FPV降落(固定翼),都是值得庆祝的,大部分情况下,是FPV起飞,第三人称飞行着陆。

四轴FPV我也玩过,结果是:太没有感觉了。。。我用的是X330四轴配合5.8G AV传输。

网友:
支持电脑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经常飞fpv,最希望的是有超大视角,比如三个16:9屏幕横排这样,否则很难飞行,能成功在跑道上实现一次fpv降落(固定翼),都是值得庆祝的,大部分情况下,是fpv起飞,第三人称飞行着陆。
四轴fpv我也玩过,结果是:太没有感觉了。。。我用的是x330四轴配合5.8g av传输。

FPV,OSD数据很重要。。。第一人称飞行,需要很多仪表数据才能完美降落。完全目视很困难。。。
能看到空速,高度,姿态。。这样降落难度应该小很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经常飞fpv,最希望的是有超大视角,比如三个16:9屏幕横排这样,否则很难飞行,能成功在跑道上实现一次fpv降落(固定翼),都是值得庆祝的,大部分情况下,是fpv起飞,第三人称飞行着陆。
四轴fpv我也玩过,结果是:太没有感觉了。。。我用的是x330四轴配合5.8g av传输。
fpv,osd数据很重要。。。第一人称飞行,需要很多仪表数据才能完美降落。完全目视很困难。。。
能看到空速,高度,姿态。。这样降落难度应该小很多。。。
我说的降落是指最后10米这样子,你真的玩过就知道了,在最后落地这一小段,什么数据都是浮云,目视才是王道(第三人称)。

对了,要说明一下,是那种跑道定点降落(固定翼),如果是一块大平地,爱降哪儿降哪儿,那种FPV降落不要太轻松~

网友:
呵呵,咸鱼白菜,各有所爱。都是一种操作方式罢了。你觉得好玩就好玩,存在就合理的。

一直想做第一人称的鸡鸡,自己做飞控,可以上山追小鸟,或者做两台和老婆找个地方玩空战,但是口袋没弹_药,没办法弄。飞过不值钱的飞机,觉得脖子累。

曾经飞极悠闲的电滑时遇到大鸟追,挺好玩的。

楼主:
我认为 最初玩航模的人 都是向往飞行。。。
想获取真实飞机的驾驶感受而来。。

只是玩上航模后,因为目前很多技术 成本的原因,没办法实现最初的想法。

而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现在有了这样的技术,可是为什么这么多老模友要抵制呢?

好多模友说,模型和玩具的区别就是“安全”。这些模友也说他们追求“安全”,可是为什么他们就不选择更加“安全的模型”呢?

网友:
凡事有度。

安全到了家,也就没有了刺激,兴趣就消散的很快了。安全的翼龙、飘飘等飞机,很适合飞行,但是老手们却不爱玩,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追求尽可能的刺激(危险),这样表述稍微准确一些。

用非摇杆设备遥控飞机,对于一些慢速响应航模,还是可以接受的,对于快速响应的航模,就不适合了。

网友:
求你了,去飞吧,飞3个月,再来发贴。

楼主:
回复 网友G:
凡事有度。
安全到了家,也就没有了刺激,兴趣就消散的很快了。安全的翼龙、飘飘等飞机,很适合飞行,但是老手们却不爱玩,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追求尽可能的刺激(危险),这样表述稍微准确一些。
用非摇杆设备遥控飞机,对于一些慢速响应航模,还是可以接受的,对于快速响应的航模,就不适合了。

有电脑参与了,这个智能化是可以完全自定义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凡事有度。
安全到了家,也就没有了刺激,兴趣就消散的很快了。安全的翼龙、飘飘等飞机,很适合飞行,但是老手们却不爱玩,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追求尽可能的刺激(危险),这样表述稍微准确一些。
用非摇杆设备遥控飞机,对于一些慢速响应航模,还是可以接受的,对于快速响应的航模,就不适合了。
有电脑参与了,这个智能化是可以完全自定义的啊。。

你去飞三个月再来回帖。
建议大家都不要再回这个帖了。88.
看了蛋疼。说难听点,简单是对X弹琴。

网友:
AR.Drone连操作猛点都会失控掉下来,你能指望它做3D飞行,例如阿莫期望的竖穿防盗网之类特技动作么?

网友:
存在就是合理的。市场上高档控能卖出去,就有使用的人群。
几K的控还是有其技术含量和内函的,不光是电子编程上的水平,还有很多其它方面的积累。
只有体会了别人的产品为什么要这么作,才能在此基础上提高。

网友:
四轴的fpv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wNzY5MjQ4.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靠性,精度,灵敏度都是问题。
这些都不是问题。。都可以解决。

都解决了就不是600块的山寨平板或者笔记本加遥杆的成本了阿。而且也没有了玩航模的感觉。话说如果他自己能飞,那我又在地上干什么呢?

网友(2011-06-14):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你说的是另一种形式的航模,就是大众娱乐或者商用的,那些应用确实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但如果是竞技型的航模,当你真正用模型飞机飞过一些特技,你就会明白,精确控制飞机只能靠你眼睛直接的观察,和你双手的灵活控制,目前没有任何电子设备可以把你解放出来;另外最开始遥控器也是五花八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稳定到了现在的操作模式,目前来说,现在遥控器的布局形式是比较合适的

还有一方面,竞技型的航模,比的就是操作人员的水平,不能用太多的电子辅助手段,想象下如果运动员都能吃兴奋剂,最后就成了比谁的药最猛了
我倒觉得遥控器可以完全丢掉,笔记本+游戏手柄。。。手感和控没什么区别。。功能完全可以实现成一模一样。。设置可......

明显是没玩过特技的人 哪怕就是个不掉高度的模滚。真飞机用一根杆是为了符合直观感受

我费点神跟你解释一下吧 用普通的摇控器 一是手指比手臂灵活精准 二是控制分配更合理 第三就是有成比例的“杆量” 第四是能自动回中
杆量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手机和游戏手柄(PSB之类)操控没有杆量 舵面不能自然地回中 玩玩稳定的飞机还可以 真的用来飞常规的航模就不行了

比较靠谱的是飞行摇杆,飞行摇杆做普通飞行是完全没问题的。既然你说可以完全丢掉传统摇控器,那我们来分析下用摇杆来飞复杂的特技:普通的飞行摇杆的Z轴是通过扭转摇杆来控制的 在模型飞机飞特技时方向舵使用的频率跟副翼和升降舵是一样多的,把这么多自由度放在一个摇杆上合成,这在做动作的时候是非常别扭的 也不容易做标准。当然你可以用脚舵来控制方向 如果你的手脚能协调得像手指一样灵活 那你是牛人

现在你试试用摇杆做右副翼-左舵- 推杆右舵 -拉杆 连着做十次 如果你杆量和时机都正确 那你就做了十个右滚 摇累了没?
你要是觉得没问题 那让你边滚边水平飞逆时针圆周航线 你如果能分析出怎么打舵 那好吧 滚二十圈 你再用摇杆摇摇看
如果你觉得还OK 那下次我再教你摇“眼镜蛇滚” 或者吊机二十分钟 我还有N多招数 看不把你摇到扒下

当你要否定一件东西的时候 请确保你已经吃透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电脑屏幕飞
我觉得不行,外场电脑屏根本看不清楚
还是,你没飞过航模,所以你会这么说,你不知道在飞的时候对四周环境的观察有多重要,会决定你转向,爬升等。你的电脑屏幕不可能有这个效果。
除非你有米国无人机水平。中国_军方的看电脑屏幕的无人机现在还有图纸上呢。

基本同意,何況飛行環境基本上還是要看着飛,光顧屏幕是不行的,航模本來就奢侈,大眾化普及高端機,成本還是難以接受的,
DIY難度也是可以看到的,還有系統軟件維護和更新等等問題,短時間很難商品化,還有諸多問題需要解決。

网友:
存在总是有道理的,F22够先进了吧,飞行还是靠一根杆,咋不用IPAD呢?

JoyStick 这个词就很好的说明了

网友:
无论是什么东西,是否为玩具,取决于用途而非功能。

所以很多时候,界定是很模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