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arm926/powerpc/x86工控平台中,觉得还是x86靠谱

楼主(2011-03-13):
前一段时间,大概三个月前吧,,又在各个公司串了串门,分析了下现在工控对平台的需求

一,可能是早期产品开发者遗留的平台,powerpc系列,这个在上世纪末的书上经常出现,也就是当年的arm那个角色吧
   有人用,而且用的是老机器。老工程师一走,新人如果不太会搞这个平台,基本比较黑人。(相对的,求职者也更容易蒙招聘公司)
   成本确实比arm926高

二,为什么是arm926以及后期系列?因为有MMu吗? 我也不太确定真正的原因,可能是2440之类的确实不符合工业应用的环境吧,保险起见
   然后就是这个平台现在供货还算正常,,毕竟真正用的场合都对价格不算特别特别敏感-------这样的行业是工程师的天堂----最讨厌为省20块而选型了
   当然,最近泛滥的arm培训也是推波助澜,客观上降低了用人成本------------------先进人吃肉,后进人喝汤,你们的悲剧就是这样子
   价格一般,不太理想。核心版稍微便宜些,,但软件开发成本很高-------------------所谓c#java会的人多如狗,搞c语言搞的熟练的人不多,同时熟练移植
   linux等系统的人更少了,写应用层的人也就更加难找了。代价?代价就是985的研究生毕业的起薪。你以为打发叫花子的价格会招的到能用的人么?

三,pc平台,嵌入式工控机,
   最简单的情况是,atom主机(不到1k),扩展卡,一个会c#的人,,我们甚至还能多加个lcd什么的
   主要还是人便宜。我想不出什么更好的理由
   然后就是pc所谓的相对稳定,,其实跟上位机编写有很大关系
   为什么不是labview?为什么不是java?
   我从来没见过有真的公司用labview的
   用matlab的倒是很多,,,呵呵,,,这个东东开发者要求很高
   一般还是以c++为主流吧,,,
   同样,靠谱的c++工程师比c工程师还难找,很多人就是mfc流派
   用人成本比纯的下位机人员要低一些,,,估计以后最低的还是下位机和驱动人员
  最后,老板一般还是会用c#,便宜,快速开发,用人好找好踢,好外包。硬件复杂度为零,
  代价是整机成本比arm平台高一倍以上

楼主:
一般在仪器领域,只要不是便携场合,基本都是挂电脑上操作,或者内置PC
核磁共振仪真跑个linux估计医生都不会用

说到这里,我觉得市场上的arm9/10/a8培训真的是:老板高兴,学校赚钱,学生遭殃。(你见过几个真正用它开发机器的?)

有人说,这就是个强化开发流程和思维方式的训练嘛,开发不都是一个思路一个套路么,会这个就会那个,,云云

真正掌握规范开发,还是必须要进华为中兴等大公司才能领会。
小到单片机,大到服务器。
林锐博士的书和他的理念,我很赞同;在下位机和硬件开发的领域,也应该有类似的cmmi的iso产品和质量控制的方法。
否则就是老工程师一走,新人琢磨个半天,遗留问题一大堆(老人们还觉得这是好事,好像是搞电的工程师能留一手)

rtos是解决方案么?肯定不是。
那你是不是说,电子工程师将来都要饿死了? 欧美四十年电子行业可养肥了很多很多人的
如果把我们投入到1976年,也许有人就能成为乔布斯和窝紫昵雅克,,,我们只是不幸生在中国,生在这个技术人员为生计奔波的
年代,大家加油攒钱离开中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核磁共振跑个linux医生不会用”?那只能说明那软件开发得不好,linux只是底层,android不也是linux上开发的,没听说哪个不会用。

至于规范,即便是个化工厂的检修小工也要在大型化工厂中工作才知道什么叫规范。

至于质量,软件行业整体都不太行,即便现在有了能检查程序溢出的软件,有数学机器证明算法的逻辑是否有失误,各种软件的bug仍然到处都是。

网友:
POWER PC一直没有消失啊,呵呵

网友:
呵呵,不会X86,不会Windows。只会ARM/PowerPC/MIPS和Linux/VxWorks/RTEMS的人路过。

网友:
看你在什么场合用了.如果是一款产品只生产几套,那肯定是买工控板了,自己设计硬件干吗?
但如果是批量,几W套,在满足性能的情况下,最好是用ARM或者PPC

网友:
平台者,基础也。
选择一个平台是一个复杂且重要的系统工程,与应用需求,技术储备,成本敏感度,行业发展,公司特性,芯片厂家,技术发展方向等等等等等N多因数密切耦合,任何一个个体都不见得有能力选出一个最好的平台,最好的结果就是一些人在某个时间段选择了一个最适合当前的平台。其实从某些意义上来说,选择平台就是选择了对应的生态系统。
看楼主举的例子都是32bit+操作系统。
32bit大概应该是:X86,MIPS,PowerPC,M68K,ARM等这些体系架构。
X86:
代表是Atom,操作系统应该是Wince/XP-E。Atom整个推广非常不顺利,上网本和平板上都没有铺开,也就意味着这个平台的生命周期不可预测。硬件方面成本会高,起码PCB/速度/功耗方面需要较高水平。软件方面操作系统的移植和驱动从业人员较少,应用软件方面人员成本会大大降低。整个系统硬件成本高,软件成本中等,系统稳定性不可预测,因为无系统源码且应用程序员水平不高,稳定性预测为中下。
谨慎建议使用。
MIPS:
代表是MIPS32系列芯片,操作系统应该是Unix/Linux,主要应用在服务器领域,强项是多核。从业人员无论软件硬件都极为稀少,作为工控平台,绝对不合适。硬件成本高,软件成本高,系统稳定性高(菜手都不会做)。不建议使用。
PowerPC:
代表是PPC4XXEP,操作系统应该是Linux,大量应用于数据通信领域,从业人员多(华为中兴)。硬件成本高,软件成本高,系统稳定性高。该体系芯片成于数据通信,败于通信领域。在通信领域的巨大成功,使得其没有其他精力(技术/推广/支持/成本)照顾到其他应用领域,而且即使是有限的其他领域应用扩张还是以国外的为主,国内用PPC在非数据通信领域凤毛麟角。
谨慎建议使用。
M68K:
代表是ColdFire。操作系统应该是各种RTOS/uLinux之类。Moto啊,上下游一网打尽,国内推广力度不高,从业人员不多。硬件成本中,软件成本高,系统稳定性中。各种迹象表明moto投入arm阵营,结合Moto电子方面近些年的表现,M68K还值得信赖吗?
不建议使用。
ARM:
代表是ARM7/9,Cortex。操作系统RTOS/Linux。无数芯片厂家有内核芯片,大多数编译器支持,大多数RTOS有移植范例,在移动设备和智能设备领域横扫千军,开源软件无穷无尽,国内从业人员海量。硬件成本低,软件成本中下,系统稳定性中上。选择一个合适的芯片厂家反而是最困难的。Atmel系列最全稳定性最好但供货不稳定,Samsung工业级不靠谱,ST在Cortex上持续发力但高性能的没上,NXP稳定性不给力,TI是搞智能设备的方案。。。。。
推荐选ARM,根据产品性能和用量选好厂家,如果可以解决供货优选AT。

网友:
ARM:
Samsung工业级供货和价格,艹!有木有!!!!!!
Atmel供货,艹!有木有!!!!!!
Ti太高端,艹!有木有!!!!!!
NXP各种Bug,艹!有木有!!!!!!
ST资料和供货,艹!有木有!!!!!!
PPC:
值钱的部分根本用不上,艹!有木有!!!!!!
MIPS:
哪儿有资料,哪儿买芯片,艹!有木有!!!!!!
X86:
Atom功耗和生命周期,艹!有木有!!!!!!

Wince:
偷摸莫明丢文件/文件夹,存储不可信,艹!有木有!!!!!!
Linux:
真的搞懂Linux,写出好驱动的人多吗?艹!有木有!!!!!!
Ucos:
收费真贵,艹!有木有!!!!!!
VxWork:
贵,搞懂的人多吗?艹!有木有!!!!!!
FreeRTOS:
不要钱,买文档,搞得人太少,艹!有木有!!!!!!
Nucleus:
这玩意国内真的有人用吗?艹!有木有!!!!!!
Gree Hill:
高,牛,硬,贵!艹!有木有!!!!!!
E/Pcos:
贵,复杂!艹!有木有!!!!!!

Rabbit,PIC,PPC,ColdFire国外用的很多,国内用的不广,有木有!!!!!!
这些学完了都没地方找下家,有木有!!!!!!
囧,咆哮体我是学不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不会x86,不会windows。只会arm/powerpc/mips和linux/vxworks/rtems的人路过。

大神提到了mips,本来我也想说还有mips的,不过我编写完pic32的几个demo之后,没觉得跟arm有什么不同,
相较而言我更喜欢mips超过arm,算是小众情节了。
我觉得做产品可能这辈子都用不到真正强悍的mips内核了,,只能等以后有机会收一套mips+linux(android)的东东玩玩。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的分析比我强劲多了,,~~~~给力

68k这个系列绝对在80年代很虎~~~苹果机什么的,,后来变成了飞思卡尔,飞思卡尔是独立私募控制的很奇特的公司,随着跟摩托罗拉恩断义绝,,基本属于自谋生路的那种,而且moto最近基本也不爱用飞思卡尔的东东了。飞家在汽车业还算吃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嘿嘿,我也发现了,我宁愿永远这个积分,,好拉风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咆哮体不错啊,但是ARM里面你竟然把Freescale给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咆哮体不错啊,但是arm里面你竟然把freescale给忘了。。。
龙珠?Freescale自己都不好意思继续用68K系列的核了,转投到ARM上,所以对它是真没有关注过。
另外老美和欧洲那边真的非常非常认可Freescale和ST,这两家确实是大厂,但是国内确实推广和生态系统没建立起来。

网友:
MPC860是MOTO 90年代的CPU,其处理能力远远领先当时intel的486,也超过intel后来才退出的奔腾133。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有木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咆哮体不错啊,但是arm里面你竟然把freescale给忘了。。。
龙珠?freescale自己都不好意思继续用68k系列的核了,转投到arm上,所以对它是真没有关注过。
另外老美和欧洲那边真的非常非常认可freescale和st,这两家确实是大厂,但是国内确实推广和生态系统没建立起来。

Freescale的ARM现在是i.MX系列,龙珠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大概八、九年前就停了。
i.MX27,i.MX25, i.MX515等都在大批量做。i.MX535也出来了。

对了,我测试Linux下i.MX515的网口,iperf能跑出来95M,这时CPU占用率只有16%而已。

网友:
做arm的在消费电子比工业控制人多吧。

网友:
换X86了,ARM9跑图形太卡了。
本来软件技术就马马虎虎。
搞个X86省事,VC+MFC..

网友:
最大的差别在于功耗,体积,价格,技术不是问题,如果atom的功耗跟arm差不多,没人用arm

网友:
各有各的用途!
都靠谱。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最大的差别在于功耗,体积,价格,技术不是问题,如果atom的功耗跟arm差不多,没人用arm

现在的X86功耗做的也很低。。。

网友:
我想,要看应用,也要看成本,各有各用途!
有些应用,确实不需要频率高!
有些应用,你频率低了确实不行。

网友:
x86除了atom还有via当后备。

网友:
不在用什么芯片,用什么系统。在于你能干什么事情。能用做出来来就是好东西。
没有最好的东西,只有合适自己的就是好的。

所以不要去比较那个芯片好。其实都可以做到。但是以你的能力,选出合适自己的。

网友:
mark先,好多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