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万用表 怎么实现档位切换

楼主(2011-03-13):
在论坛里看了许多资料后,还是有个问题困扰我。
现在想做个电压表,芯片什么的都想好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关于档位切换的问题。看产品都是直接画在pcb上用哪种开关来实现,但是如果自己做的话,这样肯定不行了,所以想请教各位有什么好方法。谢谢

网友:
找个坏表割下来就行了或做成自动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坏表可能悬 自动挡的话是就得换换芯片了吧 我想用7135做

网友:
我也想做个,想做自动量程切换的4位半或者5位半的,都有些什么芯片啊?
最好是市场上容易买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7135做  本坛搜下有人做过自动量程切换的4位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