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MK2.0版无刷电调更换MOS管及P管栅极驱动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1-03-13):
小弟近来在试着DIY一个无刷电调,主要参考的是MK1.1、MK1.2及MK2.0版电调方案。

因为电路知识有限(计算机专业 --!),故无法理解对2.0版中P管栅极驱动部分改变的原因(猜测是通过稳压二极管的限制作用提高P管动态特性,但猜测是否正确、原理是什么却是在分析不出来),所以在此请教各位,还望指点!

MK2.0版电调中对P管栅极驱动电路做了微小的调整,如图所示:

MK2.0版电调P管栅极驱动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而MK1.1-1.2版本中,P管栅极直接由一个BC817通用小信号三极管驱动,如图所示:

MK1.2版P管栅极驱动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png)

=============================================分割线==================================================

理想的情形应该是当三极管截止时,使P管栅极处点位迅速回升至VCC吧?
但由于这个过程需要对三极管BC间电容充电,所以造成P管栅极处电压不能迅速回升至VCC(即MK1.1、MK1.2电调的不足),导致了PMOS截止的延迟,进而导致了功耗等各种问题;

好像有人使用互补推挽电路解决这个问题,但MK2.0中这个不是互补推挽吧?

好像是一个射随器的样子,但射随器的电压放大倍数不是1而只能放大电流?

那个二极管又有什么作用呢?是为了在MOS管导通时阻止T2基极到发射极的电流么?

【【请问能否给出在二极管截止后,两个版本原理图的详尽分析(例如电位变化、电流流向等),我电路水平太低,实在分析不出来,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T1由导通变为截止时,T2会导通一段时间,缩短PMOS截止时间

网友:
MK2.0用的是什么对管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t1由导通变为截止时,t2会导通一段时间,缩短pmos截止时间

啊?!

理想的情形应该是当三极管截止时,使P管栅极处点位迅速回升至VCC吧?
但由于这个过程需要对三极管BC间电容充电,所以造成P管栅极处电压不能迅速回升至VCC(即MK1.1、MK1.2电调的不足),导致了PMOS截止的延迟,进而导致了功耗等各种问题;

好像有人使用互补推挽电路解决这个问题,但MK2.0中这个不是互补推挽吧?

好像是一个射随器的样子,但射随器的电压放大倍数不是1而只能放大电流?

那个二极管又有什么作用呢?是为了在MOS管导通时阻止T2基极到发射极的电流么?

【【请问能否给出在二极管截止后,两个版本原理图的详尽分析(例如电位变化、电流流向等),我电路水平太低,实在分析不出来,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mk2.0用的是什么对管啊??

只知道N管用的是7843,P管不清楚~

【【还希望知道的大牛们补充】】

网友:
三极管作为开关,输出从集电极引出的话,开通速度快,而关断速度比较慢!高于50K的信号这个影响就比叫明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三极管作为开关,输出从集电极引出的话,开通速度快,而关断速度比较慢!高于50k的信号这个影响就比叫明显了!

我知道是这样的,但是:

1、为什么关断速度比较慢;
2、MK2.0中是如何修正该缺陷的;

还望明示,谢谢!

网友:
因为MOS管有结电容,快速的释放电容上的电压就可以增加开关速度

网友:
P管是 042P03L

网友(2012-06-20):
IPD04N03L      英飞凌的P 管      30V   100A

网友(2013-01-01):
楼主,能发一份MK2.0版电调的原理图吗?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