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神舟电脑的吗?刚出的A560P怎么样?

楼主(2011-03-13):
最近想重新买台电脑,开始想买dell 15R-488的,后来再网上又看到了神舟的A560P,如此高的配置,只卖4XXX,感觉性价比真的很高。只是不知道神舟的质量怎么样,用过的神舟的朋友给点建议吧。

A560P的配置:
处理器型号        Intel 酷睿i7 2630QM(四核八线程)
内存:           2G DDR3(最高支持8G)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 540M(1G显存)
硬盘:           500GB

另外,我想买了这个把内存加到8G,装64位windows 7,不知道会不会开发用的软件和64位windows 7不兼容,出现过兼容性问题的朋友也说说看吧。

网友:
有几个朋友用过神舟的本机,机器性能那是没得说

但是对1、散热 2、噪声 不要太敏感就成

机器对得起这个价格

网友:
顶1楼
现在的本本性能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还可以,买笔记本就是撞大运,就是最好的品牌,你要倒霉,买回来照样花屏死机,
貌似我一同学的神州用了好几年了也没事,据说还摔过2次

网友:
我用的是天运F3000都三年了,还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开发就是用的神舟的.3000块钱的那种,呵呵,说得过去,没出过什么问题,只要你不拿他和IPAD比,没什么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使我对神舟还算有信心了,要不就买A560P了。

我之前用过联想,TCL,海尔,惠普等电脑。
我认为质量最差的是惠普,已经由原来康柏惠普的高端变为一个垃圾品牌了,是我用过的质量最差的电脑。
TCL的买的12寸的,做工还行,就散热超差,夏天比较难用。
海尔的用了4年后,转轴处控制背光的线断过,自己接过一次。其他都还比较稳定。
联想的是台式机,还是比较稳定的,02年买的,已经9年多了,现在给老妈放店里打打牌,也还不错,从没出过问题。

希望这次神舟也能“给力”一点,呵呵。

网友:
今天又陪人一起去买的这台宏基4741G i3(2.53G)+GT540M 3950元   另一款i5+GT520M 4400元,显卡差了一点
就看它的装的显卡的很优秀。。性价比很高。。机子价钱又直逼神舟,就是显示器14寸太小了点

本来是买来装AutoCAD用,为了让显示速度能快一点,所以显卡就选好一点。。
结果这款电脑装的是64位的win7 ,他手里旧版本的AutoCAD光盘装进去不能用。。
又买了一个最新版的装进去,总算可以用了,
但是,好像3D显示的速度不快,。。跟用集成显卡的机子差不多。。这不是亏大了

上网查了一了下,发现GT540M目前还没有驱动。。。很多机子是按兼容的方式运行没完全发挥出效能,有的说32位win7的机子不能装
而4741这台机子又很特殊,又有一个自带内置显卡,当侦测到有需要3D加速或者3D游戏时就自动切换到独立的GT540M运行 ,
没有3D时又换回自带集显。。。
晕。。
他要是没识别出现在是运什么什么东西,那就一直用集显来显示。不加速了。。那还了得
真没想到还有这种条条框框
看来还要摸索使用中。。

顺便再说一句,现在买电脑都要身份证复印件,不知道为什么
没身份证就没优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电脑硬件的发展果然快。估计软件的发展偏慢将会制约了摩尔定律。

网友:
神舟天运F232S 四年了 没啥问题 就是显卡太菜

网友:
个人觉得,买电脑,不管什么品牌,总会有中奖的机率,只是有些品牌中奖的机率大些,而有些品牌中奖的机率小些。

网友:
神舟天运F520S 无年了 从未出现问题

网友:
查到一个A560P,原来神舟这款也是带有显卡切换双显卡功能。。然不成现在的机子为了省什么功耗都带有显卡切换功能。。

http://haseebbs.zol.com.cn/40/1191_395286.html
今天刚拿到A560P~为什么GT540M驱动不了啊 标题要长 ~~~~~~~~~~大家来帮忙 悬赏:0本币提高悬赏:  5 10 15 20 30 50 80 100, 您当前有 本币。确 定取 消     追加悬赏分,提高问题关注度,悬赏分会立即扣除。

装的WIN7 64系统 先装的集显的驱动 后面装GT540M的就出现安装错误 找不到兼容的设备这是怎么回事啊 急啊~~~~大家帮帮忙啊

说句实话神舟的驱动盘真的不怎么样 要一个一个的装  装的累死 杯具哦

网友:
噱头还是卖点? 浅谈双显卡切换笔记本

    随着科技的发展,笔记本电脑性能的提升非常快,更新换代也日趋频繁,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同质化。广大的笔记本厂商们也在努力寻求着“突破口”,期望着研发出于众不同的产品以吸引消费者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随之就衍生出很多充满个性和卖点的附加功能,例如今天老薛要和大家讨论的带有双显卡的笔记本。

    这个概念最早是在台式机上提出来的,因为目前显卡领域也发展到一定水平了,再网上提高频率,带宽等方面,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就像CPU方面,Intel和AMD都一直很努力,使得CPU发展速度很快,单个CPU的频率和性能发展到现在,近乎极限,所以,才开始转向CPU的数量上,推出双核,四核,以及以后的八核,十六核等等。显卡也要向这个方向迈进了,也开始推出双显卡,很巧地类似于CPU目前有两大巨头――Intel和AMD,显卡领域里目前也只有两个巨头――NVIDIA和ATI,其各自对应的双显卡技术,对此技术的最简单解释就是,将两个显卡,一般都是指台式机上的,较好的独立显卡,放在一起,组成一个双显卡系统,这样总体的显卡性能,就会提高很多。对性能提升的幅度,有些评测经过计算对比,可达到40%左右,甚至80%左右。至于实际到底提高多少,此处我们不去深究,只要知道双显卡性能比单个显卡性能提高不少即可。

双显卡切换笔记本--华硕U3

    下面我们还是来讨论一下今天的主角:笔记本上的双显卡技术。首先提出来的,在笔记本上的双显卡概念,和台式机上面的双显卡的概念不一样。笔记本上的双显卡技术,一般是指,笔记本上本身有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各一个,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通过开关选择,在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之间进行切换。最常见的情况,比如,在普通上上网等简单应用,对显卡性能要求很低的时候,用开关选择到集成显卡,因为集成显卡性能相对不高,在保证性能够用的前提下,使用集成显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长电池使用时间,减少笔记本的发热量等优点,而如果此时想打大型游戏或者进行专业图形绘制,对显卡性能要求就很高,就可以通过开关选择到独立显卡上面,就可以方便使用性能相对较高的独立显卡了。看到这里,大家估计也都看明白了,此处的双显卡,除了笔记本上是一个集显加一个独显和台式机上的双独立显卡不一样之外,而且笔记本上的这两个显卡,同时也只能选择一个,要么集显,要么独显,而不像台式机那样,可以同时使用两个性能都很好的独立显卡。也因此,对于笔记本来说,这样的双显卡系统,比如华硕的U3 (GMA X3100+nVIDIA Geforce 8400M G),索尼的SZ75(nVIDIA GeForce 8400M GS+Intel GMA X3100)是无法实现有些人希望的,提高整个显卡图形性能。而且其显卡最大图形性能,也最多只是当选择独显的时候的那个性能,而此类双显卡笔记本中的独显,比如上面的索尼的SZ75的独显就是nVIDIA GeForce 8400M GT,往往其性能不是很好,多属于中端笔记本显卡远范畴,远没有高端如X1600,Nvidia Geforce 8600M GT等显卡性能好,所以如果只是追求高性能显卡的话,那这样的双显卡笔记本,你可要看清楚了再购买,不要有什么误区。

    那么有些人看到这里,就改抱怨了,这不是这些笔记本厂商用来忽悠咱消费者的嘛?如果你要是说这话,那就是您的不对了,因为,我上面说了,那只是一般的笔记本上的双显卡技术,对于真正像台式机那样,用两个好显卡组成的双显卡系统的笔记本,也是有的,比如,东芝 Satellite X205-SLI3 ,不过总的来说,这种笔记本价格很昂贵,对于资金不充足的朋友,只能看看,不过反过来说,这种笔记本的真正消费者也不是很多,毕竟,如果真是超级游戏发烧友,笔记本的双显卡,由于出于笔记本特殊性考虑,多数的频率,性能等,和起台式机的双显卡相比,都是打了一定折扣的,所以真正游戏玩家,也没有多少会去选择这样的本本的。另外,笔记本厂商之所以推出 集显+独显的笔记本上的双显卡,是根据笔记本的特点来考虑的。对于很多笔记本,部分消费者希望,当不怎么使用显卡的时候,比如上上网,处理文档等,其显卡性能降低些,这样在性能够用的前提下,功耗也低,电池使用时间也能长一些,当打游戏的时候,显卡就全速运行,发挥最大潜能,方便自己玩游戏。而目前笔记本上又基本都不能像台式机那样方便地换显卡,笔记本要么是集显,要么是独显。正是有这部分的用户的需要,所以才会推出这样的集显+独显的双显卡笔记本的。

    那么,双显卡笔记本的噱头在哪里呢?在厂商的宣传当中,我们大概可以体会到是如下的意思:在用户在用笔记本进行普通操作的时候,集成显卡已经足够满足大家的需求,并不需要独立显卡来浪费更多的功耗,而在用户需要进行娱乐的时候,才需要独立显卡。所以如果一款笔记本具备了双显卡切换的功能,则可以让用户在低功耗和高性能之间自由选择。应该说这样的理念,还是值得肯定的。
西域IT诚聘 等待您的加盟

小丫淘宝相约每周三

网友:
又搜了一下,看来问题很多,64位的系统几几乎以前所有的游戏都是按兼容模式运行。。效率很低

还有显卡切换的问题

建议楼主,入手神舟K470 I3 D2 3999元,千万不要买什么显卡切换的。我买了Y460,结果
切换了半天,星际争霸2根本没有办法玩,能试的都试过了。开局必须先卡顿5秒左右。根

本没有办法玩。极品飞车一甩尾就小卡。根本没有办法玩。

我新买的宏基4741G I5 480M NVGT540M 1G 显存 4G内存。WIN7 64位系统。玩古墓丽影8效果全开不卡。可是玩极品飞车14,不开效果和开效果钝的程度都一样。。。帮忙解决下

悲剧,,,GT540M跑街头霸王才7000多分 ·········

得分是A,才7000多分不应该啊·····
现在电脑玩魔兽争霸都会卡······NND··

魔兽世界不能特效全开····

忍者之刃卡的跟DOG一样
·····
FIFA2011默认画面 跑步像走路,那画面一卡一卡的真叫人**

..................

除了街霸 其他我表示肯定不是GT540M全力跑出的性能

因为我9600M GS都比你好

这个很正常啊

我的本本gt335m的显卡,现在是258的驱动,玩魔兽争霸就卡~

但是玩使命7和极品14都没有问题,我如果换260的驱动,魔兽争霸不会卡,但是实况又会时不时的弹出来,很恼火~·~

我玩NBA跟本就没有3D加速啊啊,为什么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显卡驱动设置界面可以设置是自动选择还是手动选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好像显卡驱动设置界面可以设置是自动选择还是手动选择的。

引用图片

搜了一下看到
在32位win7下 GT540M 会不正常,而且5字头的NV卡官方驱动都还不完善
目前驱动只有64位的win7系统自带的用。。

网友:
又一个同命得兄弟,关于显卡得事儿,我已经认命了,没办法啊,都怪当初瞎了眼,我用得也是4741G 同样的配置,我还加了2G内存 硬盘换成了日立7200转500个G的,本以为玩起来总很爽吧,可第一眼,64位,我怕了,因为很多软件64位都不兼容,赶紧拿软件测试,产品CPU-压根就不兼容打不开,用鲁大师检测,硬件配置都对,主板跟你说的一样,69度,最底59度,最高71度,抽风,效果一样每变化,怀疑是软件检测问题,可压根不是,但电脑表面温度摸起来又不热,非常纠结中...再说显卡吧,它压根就每切换过,全部都是用集成显卡的,鲁大师测试,CPU:2072分,比较满意了,但显卡测试,呵呵,我都不好意思说,19分...打电话给官方,反复解释就是会智能切换,5个电话询问后,发火了,当场就骂他官方智能切换?你今天切了么? 难道大家买了这一款得以后都要问候下了.今天你切了么??我靠,给气死,再说系统吧,XP,WIN7 32位,我全装遍了,很抱歉,除了64位驱动正常上以外,其他系统全都无法把驱动打全,这里看到的朋友别说什么去官方下,难道我傻,不会看么,我家8m带宽,几乎官方的驱动我都下了一边,好几个G啊...所以看到上面哥们求救,心里那个寒啊...以后我是打死不买宏基得了,售后服务太烂了,还客服工程师,开玩笑吧,工程师,哪门子出来的啊...

早看到这个帖子就好了,本子拿到手里。4741g,换成win7 32位系统了,GT540M找不到驱动,只得使用集成显卡,但质量太差,不如最普通的显卡。GT540M显卡当成浪费电的摆设了。

网友:
估计在这样的系统下,在这样的显卡下,只能玩一些大型3D游戏
其它的中小型游戏都支持不好。。
双显卡自动切换功能原来也是不完善的。。
唉。。先等等再说..

网友:
去年国庆买的A460 I5 目前还没出现异常

网友:
我在06年买了神舟,当时我们一个同事对我说,你不要说认识我,买神舟,真丢脸。现在我们办公室80%用的都是神舟了(主要我换到了没有钱的办公室)
现在我用了第二台刚刚买,A560-i3 d4。第一台是我手犯贱,自己把它给拆坏了。

网友:
现在就是用A560P,还可以

网友(2011-04-17):
刚入手A560p i3
性价比没的说,但有个问题不知道这么解决。屏幕有时会突然发白,网上也没找到好的方法。双显卡切换也不会用,正在研究中。建议还是K580

网友(2011-11-05):
我在用A550 i3,没啥出问题,就是觉得显示屏显示效果没联想的V系列好,键盘手感一般,电源温温的,联想、东芝的电源那叫烫手

网友:
入手神舟精盾 K580P-i7 D3,犹豫中。
基本参数
上市时间  2011年06月
产品类型  家用
产品定位  全能学生本,游戏影音本
操作系统  Linux
处理器
处理器系列  英特尔 酷睿i7 2代系列(Sandy Bridge)
处理器型号  Intel 酷睿i7 2630QM
处理器主频  2GHz
最高睿频  2900MHz
总线  5.0GT/s
三级缓存  6MB
核心类型  Sandy Bridge
核心数/线程  四核心/八线程
制程工艺  32nm
指令集  AVX,64bit
功耗  45W
主板芯片组  Intel HM65
存储设备
内存容量  8GB
内存类型  DDR3 1333MHz
最大支持内存  16GB
硬盘容量  750GB
硬盘描述  SATA
光驱类型  DVD刻录机
设计类型  光驱内置
显示屏
屏幕尺寸  15.6英寸
屏幕比例  16:9
屏幕分辨率  1366×768
背光技术  LED背光
显卡
显卡类型  双显卡切换(独立+集成)
显卡芯片  NVIDIA GeForce GT 555M+Intel GMA HD(集成于处理器)
显存容量  2GB
显存类型  DDR3
显存位宽  128bit
流处理器个数  144
DirectX  11

淘宝报价5500左右

网友:
今天去了神舟专卖店,为啥总感觉服务那么差呐?而且我要的电脑也没货,caca那个接待我的小姑娘,上班拿个平板电脑在玩游戏,我转一圈回来她还在玩。我还看了看dell的和华硕的,又感觉神舟的价格不是很给力呀!上资料
神舟精盾K580-i5 D2中关村报价4399,神舟店里给我说>5000,而且没货;华硕A53中关村报价4650,店里给我4750;戴尔 Inspiron 灵越Ins15RD-768中关村报价4999,店里给我4900。
真是不看不知道啊,不是我不爱神舟,你有给我爱你的理由吗?
犹豫了,网上说dell也是国内代工,质量快赶上神舟了,纠结

网友:
用过两台。没有出问题,第一台6年前买的,现在还能用。

网友:
现在intel的集显已经够用了,如果你不打大游戏的话。

网友:
我以前用过神州的台式机,感觉还可以,前年以买了一台神州的笔记本,用了两年了没出过问题,期间还让孩子摔过一次。当时买神州就是支持国货,还有就是看它性价比不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