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测温电路

楼主(2011-03-13):
下面是我画的PT100测温电路图,测温范围0到50℃,用M16的10位AD转换,参考电压为3V,希望精度能达到0.1度,运放使用AD623,不知道能否实现?
原理图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png)

网友:
如果用mega16直接用内部的差分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mega16直接用内部的差分就可以了。

使用内部差分的话能达到需要的精度吗?好像没有合适的增益等级啊。

网友B:
这么强啊?能精确到0.1度啊?

我们用的是AD7793,感觉只能达到0.2左右。精度再高点,感觉很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么强啊?能精确到0.1度啊?
我们用的是ad7793,感觉只能达到0.2左右。精度再高点,感觉很难。

只是设想,还只是纸上谈兵。本人初学没啥经验,欢迎各位前辈指导。^_^

网友:
用了op07,200度0.2精度压力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了op07,200度0.2精度压力不大

我的整套系统用3V供电,而且要求便携,所以只好用单电源供电运放了。。

网友(2011-07-20):
如何校准啊?校准的方法都没有,如何能达到0.2精度?是分辨率吧

网友(2011-10-10):
回复 网友B:

你好 你能说说你的测温范围吗?我想买高精度的PT100,你知道货源吗?你们用的是什么PT100啊?

网友:
桥臂电阻精度多高?

网友(2012-11-05):
引用 网友B:
这么强啊?能精确到0.1度啊?

我们用的是AD7793,感觉只能达到0.2左右。精度再高点,感觉很难。 ...

你好请问您用的AD7793出现过静电让AD7793挂掉,然后重新上电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情况吗?我这里经常出现,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用AD623可以,我们就用这个做到了0.1度,但是电路需要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强啊?能精确到0.1度啊?

我们用的是AD7793,感觉只能达到0.2左右。精度再高点,感觉很难。 ...

请问你用AD7793感觉这个芯片稳定吗?我怎么用这个芯片总是出现0xFFFFFF或者0x100000 0x000000很容易受到静电的干扰,请问你有好的办法吗?是否你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AD623可以,我们就用这个做到了0.1度,但是电路需要改进

能否共享上你的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