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MCNC01使用的是t型丝杆啊?

楼主(2011-03-13):
最近看了很多资料,都说无论从精度还是可靠性上,滚珠丝杆都远胜于t型丝杆。但为什么AMCNC01这款以精度而著称的机器,反而用t型丝杆的?那个机器买回来后,能不能自己换成滚轴丝杆啊?

网友:
1.比同等尺寸的滚珠丝杠刚性好
2.要是用了同等尺寸的滚珠丝杠你买不起
3.小螺距的需要
4.质量值得信赖的零件供应商
5.滚珠丝杠的螺母较大,有的时候没地方塞
6.滚珠丝杠对于初学者(没有机械加工经验的),撞几次车就可能导致完蛋
......

你能想到的和我能想到的人家肯定都想到了,提这种简单的问题前应该多潜水,哈哈

网友:
市面上的雕刻机普遍使用C7的滚珠丝杠,精度很差劲的,买了两条非常后悔。P5,P3级别的滚珠丝杠货期长,价格也比较贵

网友:
O(∩_∩)O~
日本的含油轴套技术绝对是一流的,以前看过资料说它的配套光轴表面处理也是专利技术,日产打印机里用的多是这种
只要光轴表面没有机械损伤,很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