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器件或者装置,描述见正文

楼主(2011-03-14):
步进电机停止位置记为“原点”,旋转一定角度(例如90°、120°)后,此器件(装置)检测到,发出信号,单片机检测到停止信号,让步进电机停机;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反向旋转,回归原点后,次器件检测到,发出信号。有没有这样的东西?要求越小越好。叫什么名称?谢谢

网友:
你是用来做步进电机回原点吧
很多驱动器有一个INDEX或者叫Z相端子,此端子在电机转一圈发出一个窄脉冲.可以利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用来做步进电机回原点吧
很多驱动器有一个index或者叫z相端子,此端子在电机转一圈发出一个窄脉冲.可以利用.

如果步进电机出现失步现象,这个功能还有效吗?

网友:
通常这种应该是电机带有旋转编码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你要用来检测步进电机是否丢步. 那么在转轴上加个简单的码盘计数可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原来你要用来检测步进电机是否丢步. 那么在转轴上加个简单的码盘计数可行吗?

目的是准确定位(瞎想:属于角度定位吧),比如丢步了,此时不会有定位信号过来,单片机再继续控制步进电机转动,直到有那个器件发来的信号。

网友:
用编码器吧,如果有外接的东西用2个限位开关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编码器吧,如果有外接的东西用2个限位开关也行

能介绍一种质量好些的编码器吗?用在42步进电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