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以太网和wifi共存问题?

楼主(2011-03-14):
老大最近给我一个预备项目:基于以太网和wifi控制的设备(因为是预备的,目前还不知道应用在哪?)

因为只负责代码,自然而然就想到了用现成的模块:LM3S9B90-EK(TI的开发板),集成MAC和10/100M以太网PHY,解决以太网通信。

至于wifi通信,也想到用模块,到淘宝上看到有USB、SDIO、UART接口的wifi模块,考虑到简单方便,就用UART接口的,解决wifi通信。

把上面的方案给老大看,说是这个方案不好,他说:“因为这样那个设备就有两个IP地址(以太网IP和wifi IP),来回切换很麻烦,叫我再想想”。

我是一头雾水!!!因为没研究过TCP/IP。所以这几天一直在看TCP/IP协议,卷一就看的头疼。但是大体上上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我的理解:那个设备有两个物理地址(以太网MAC和wifi MAC),这和笔记本差不多,虽然能同时连接Internet,但应用程序只能选择其中一条线路连接到网络。

          所以说按照我的理解分给那个设备一个IP就OK了,当用有线网络时就用过ARP映射到有线网卡的MAC,用无线网络时就映射到wifi的MAC。

大家是怎么理解的呢? 帮个忙!

楼主:
没人回复,自个顶。

网友:
我也有一个项目,用在远程控制的,我想到以太网的方式,现还在纠结中.

网友:
用基于arm9的ks8695吧,以太网wifi都有了。

网友:
先前想错了,改过

楼主:
用基于arm9的ks8695吧,以太网wifi都有了。
----------------------------------------------------------
这个工程就大了,ks8695不就是一块无线路由器的的主控芯片。

网友:
这个没有问题的.假设以太网优先,只有在无效的情况下,才去连接WIFI网.
我们做的设备带以太网与3G的设备,3G是备用的,以太网优先.

楼主:
这个没有问题的.假设以太网优先,只有在无效的情况下,才去连接WIFI网.
我们做的设备带以太网与3G的设备,3G是备用的,以太网优先.
----------------------------------------------------------------------
哦,那么,那个设备有两个IP地址是没有关系的,是吧!
同一个时候我只用其中一个。

网友:
本来就应该有2个IP的吧?你们老大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二个IP地址正常,关键看网关了。

网友:
这个没有问题的, TCPIP 在协议软件上层而以太网和wifi实体层(MAC)在下层,只要把下层协议软件切换到以太网或wifi网即可. 如果两者要同时使用则须要二个IP地址,或是经过router对外转二个IP地址为单一虚拟IP地址.  (WiFi安全起見,分別二个IP地址较好,以免被一网打净)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答,买了块LM3S6911板子,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