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xilinx的IP core,如何初始化,如何调用呢

楼主(2011-03-14):
怎么用xilinx的IP core,如何初始化,如何调用呢?本人初学者,谢谢大牛指导下

网友:
IP core是需要在ISE上通过设置一些必要的参数后自动生成的文件,然后就可以直接调用了,你可以把它生成的文件当成你自己写的一个MODULE来使用即可。

楼主(2011-04-20):
回复 网友A:

O(∩_∩)O谢谢,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调用两个异步fifo实现乒乓操作,连续输入数据,以239个数据为一组进行编码,经过编码后变为255个数据,实现连续编码需要缓存输入数据,用到乒乓操作,不太会调用IP核,谢谢大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