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如何实现printf?

楼主(2011-03-14):
keil 的HELLO 中有这个例子,软件仿真,通过UART输出查看的,想移到自己的项目里方便查看变量,一直实现不了,请大家给个建议,最好能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顶一下,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买的周立功easyarm2131的板子,直接mdk新建工程添加周立功的原文件(未添加分散加载文件),然后按网上教的点选use microLib,准备使用printf输出到串口,但是编译失败,target not create,不知道什么原因,不选use microlib编译就可以通过,但是串口输出肯定是不成功的了,求高人指点
刚开始学arm,刚开始用keil,一切都刚开始,,,见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微库应该是为了节省空间用的,所以一部分函数应该支持不了,选择与否应根据实际情况

网友:
经典问题

http://www.keil.com/support/man/docs/gsac/gsac_retargetcortex.htm

网友:
建议你看看minigui的相关代码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4037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pipixiong999&bbs_id=9999
做出来了,看的转上面位置

网友(2012-12-24):
查看变量的话、在keil里面使用printf就可以查看了、比不使用串口发送到电脑。
参考这里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cbd2ef0100j1mq.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