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枪连杆加工问题,请峰兄等机械加工高手指点!

楼主(2011-03-14):
图中是焊枪连杆,铜质,分三节,中空,,尺寸见示意图,请问能通过冲床加工吗?如何加工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想冲怎么、中间大孔吗,只能红冲

网友:
不能用冲床加工的

网友:
用数控车,孔用钻床,平面用铣床………

网友:
从图片看是黄铜青铜一类,冲压加工成型 极难,几乎不可能;只有切削,或许还可以压铸部分外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其实有大量加工的话。应该做专机。

网友:
这个只能车+铣做吧。

楼主:
现在常用的方法是拉伸,比较复杂,速度也慢,有一家使用别的方法,速度非常快,所以我想问一下,怎么做